求一个步进电机多圈定位的方案

楼主(2019-10-29):
现在做个项目,用步进电机控制一个阀门,阀门从全开到关死总共要转10圈,现在需要控制步进电机在10圈内的任一圈的任意角度,精确到0.1度,现在用的是一个10圈的精密电位器做定位,虽然也能用,但是一直担心电位器使用寿命、故障率和温度系数等问题,也了解过绝对值编码器,但是好像只能定位一圈内的角度,不能定位在第几圈,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
比如齿轮减速,1:10,小齿与大齿都加上绝对值编码器。
------------
查了下,有“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
比如齿轮减速,1:10,小齿与大齿都加上绝对值编码器。
------------

原来还真有 ,谢谢啦

网友B:
对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转动圈数计数也可以吧,此变量断电可保存

网友:
空调的节流阀,只要开机对个零点就行了,步进电机本身很精确

网友:
搞个磁编和备用可充电纽扣电池,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转动圈数计数也可以吧,此变量断电可保存

就怕意外断电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在伺服电机领域已经讨论了N年了,什么牛鬼蛇神的方案都有,业界主流是单圈编码器+电池和机械式多圈编码器两种,其他什么韦根效应编码器有产品但是接受度不高。
然后两种主流方案就看个人本事了,电池方案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而且可以一步到位用相对值编码器模拟多圈,只是后期有维护成本,而且真正的低功耗环境下不丢数据其实挺难的(掉电后人为转动主轴数据跟着走的才是真绝对值)。伺服系统上丢零点的基本上都是电池的产品。
机械式的方案需要设计相应的机械结构,看起来搞几个齿轮组配一下齿轮比就行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的,批量生产的时候同心度就搞死了。而且多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成本也不低,便宜的电子编码器比如巨磁阻类的分辨率线性很难搞的。

我们给穷鬼客户用的方案最简单粗暴,没事就回原点呆着,主轴上制动器,掉电锁死看你往哪跑。(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在伺服电机领域已经讨论了N年了,什么牛鬼蛇神的方案都有,业界主流是单圈编码器+电池和机械式 ...

掉电锁死, 这个很给力,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在伺服电机领域已经讨论了N年了,什么牛鬼蛇神的方案都有,业界主流是单圈编码器+电池和机械式 ...

谢谢高手指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