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有没有一种塑料是剪刀剪了不炸裂的?

楼主(2019-10-30):
请教坛友有没有一种塑料是剪刀剪了不炸裂的?剪多少去多少那种?DIY经常用到,可惜大部分的是剪了炸裂了,搞的很不好。最少厚度5毫米的那种板材。

网友A:
你要的是一个铣床,或是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一个铣床,或是雕刻机。

谢谢,不是还没成功吗,成功了那都不是个事。

网友B:
要不试试“线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试试“线锯”

谢谢,可以试试,但看起来就没剪刀那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试试,但看起来就没剪刀那么方便。

对了,我常用的方法是用调温烙铁的尖头去烫,或都在烙铁头上缠一段铜丝作热切割。
也可以试试电热丝切割工具。

网友C:
ABS板没那么脆,不过5MM剪刀也不好剪吧。

网友:
二次料加多了。

网友D:
尼龙应该不会裂吧

网友:
PP应该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常用的方法是用调温烙铁的尖头去烫,或都在烙铁头上缠一段铜丝作热切割。
也可以试试电热丝切割 ...

谢谢,如果能找到那种材料的也不错啊,没有的话烙铁烫,味道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S板没那么脆,不过5MM剪刀也不好剪吧。

剪可以的,大剪刀,一下子下去,啪。裂开了。2-5毫米的都有用过。

楼主:
不会吧,大多数塑料都裂的吧。

网友E:
如果是直线的话不用剪,用锋利的刀尖划一道,一掰就整齐的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应该不会裂吧

硬度不知道咋样。

楼主:
有一定硬度才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定硬度才可以的。

尼龙和PP都有点偏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剪可以的,大剪刀,一下子下去,啪。裂开了。2-5毫米的都有用过。

你应该用钩刀而不是用剪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直线的话不用剪,用锋利的刀尖划一道,一掰就整齐的断开了。

不是直线,很多时候要以谢形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和PP都有点偏软的。

容易变形也不行。

楼主:
能剪吗?如果不炸的话是好东西,我每次剪少一点都可以。硬度不知道怎么样,不能太软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用钩刀而不是用剪刀

感觉这个不行,有时候没发割的。

网友F:
实在不行买个很小的钻台?这个钱都不出就没法了

网友G:
淘宝上有简单的电热丝切割器,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买个很小的钻台?这个钱都不出就没法了

要做一些不规则的片状东西,钻台基本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有简单的电热丝切割器,可以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H:
剪刀?剪切破坏本身就有很大的挤压效应,施加力的方向不合理,越厚的材料用剪刀的话毛茬越明显,壁纸刀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剪刀?剪切破坏本身就有很大的挤压效应,施加力的方向不合理,越厚的材料用剪刀的话毛茬越明显,壁纸刀是合 ...

不太习惯用这个,总认为这个会割到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做一些不规则的片状东西,钻台基本没啥用。

素描轮廓  上小钻台手工拖动板子人肉铣床。。。你不是说铣床贵吗,电钻总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素描轮廓  上小钻台手工拖动板子人肉铣床。。。你不是说铣床贵吗,电钻总不贵了 ...

好像可以,谢谢。

网友:
电动线锯。

楼主:
谢谢,刚看了下,还真的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