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wifi模块ap6212的晶振频率被干扰不准

楼主(2019-10-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逻辑分析仪测量晶振谁教你的?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显示的频率你用来校对晶振?

XO脚,接频率计,探头X10,用来粗测频率,微调匹配电容 ,让平均频率落在10ppm以内(此时要考虑探头对电路的影响)。
然后要精准,或逐片校正,需要断开晶振脚上的探头,然后WIFI进入校准模式,单频点发射,使用频谱仪测2.4G的频偏。
有些WIFI芯片还可以软件校准。

另外,正规的模块厂还会逐片限制发射功率,并调整接收灵敏度。
这些校准工具,一般都有仪器自动完成的,以提高生产效率。
你这边没条件的话,至少批量校一下晶振频偏。

网友:
另外,对你的晶振上面这几个电阻存疑。
对你晶振的布线也存疑,特别是GND的处理。

网友:
晶振频率还是拿示波器看吧,只能看输出端

网友(2020-01-15):
这个你在哪里采购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晶振的负载电容是不是12PF的,另外C137/C138确保是22pf。R185/R186看起来多余,另外好像一般芯片都有射频校准的功能,起码蓝牙是有的。

网友:
R185/R171是不需要的,R186可以预留,在XIN和XOUT之间并1M的电阻
晶振的频率不能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因为探头有寄生电容)直接测XIN或XOUT。如果AP6212有CLKOUT功能最好,测CLKOUT的频偏对应就是晶振的频偏。

网友:
结论给大家说下嘛!

网友:
这种射频应用场景,如果要测量晶体的精度通常有两种比较准的方法。一是“频谱仪+专用非接触表笔“,表笔直接靠近晶体附近就可以测量(避免了接触式表笔带来的负载电容变化)二是“频谱仪+2.4G射频载波”,用频谱仪测量射频载波的频偏,载波的频偏和晶体的频偏比例是一致的,用ppm来表示即可;

网友(2020-02-17):
楼主这个片子的,你咋样批量采购的?wifi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