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下大家公司产品的固件版本和固件都怎么管理?

楼主(2019-10-30):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多个项目多个固件多个版本,目前通过一个共享的excel文件管理版本和版本变更,但是生产下载固件时总是弄错!,请教下有没有啥办法弄成联网的!

想要一个下面网址这种,不知道有没有
https://g.alicdn.com/aic/aep-docs/1.4.2/dtz3ob.html

网友A:
版本管理软件SVN, CVS...

网友:
应该好好培训生产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管理软件SVN, CVS...

代码没有问题,但是公司产品线很多,现在也没有OA之类的,所以固件非常多,迭代也快,不知道怎么集中管理固件

网友B:
如果只是生产时容易弄错,就要把固件的文件名设计的好区分,或者一种固件通用所有产品
国内生产人员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比较随性,除了大厂那些规定比较严的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生产时容易弄错,就要把固件的文件名设计的好区分,或者一种固件通用所有产品
国内生产人员都是怎 ...

可是回溯不能都靠程序员自己来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回溯不能都靠程序员自己来弄呀!

研发管理一个固件表格,里面有文件名、发布日期和功能变动,共享给生产,然后哪个版本有问题就删掉,不然就用最新的,固件文件名也最好带日期
反正涉及到生产的,都不能片面以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了,还是得跟人家商量

网友C:
所有单片机都先刷Bootloader,需要写程序时,连上位机通过Bootloader下载程序,下载工具通过产品序列号查询使用哪个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回溯不能都靠程序员自己来弄呀!

1、硬件区分:MCU多余的GPIO用作PCB.VER区分,软件通过读取不同的GPIO去适应,以达到尽量减少版本;
2、出货与测试版本分开: 测试的负责所有的硬件测试,一旦OK,最后再灌成出货版本。
========
这是小公司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如果在大一点,那就是在出货检测报告上 写除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硬件区分:MCU多余的GPIO用作PCB.VER区分,软件通过读取不同的GPIO去适应,以达到尽量减少版本;
2、出 ...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硬件区分:MCU多余的GPIO用作PCB.VER区分,软件通过读取不同的GPIO去适应,以达到尽量减少版本;
2、出 ...

这个其实是产品系列不一样,所以所用的程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固件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单片机都先刷Bootloader,需要写程序时,连上位机通过Bootloader下载程序,下载工具通过产品序列号查询 ...

好奇产品序列号咋写进去的,不还是生产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奇产品序列号咋写进去的,不还是生产写吗?

PCB板贴片厂回来检验时,就会在板上贴序列号,整个生产流程都要靠序列号流转和检验,烧程序的时候,通过序列号就能判断是哪块板了,烧程序时扫描枪扫一下序列号条码,烧录测试一次完成。

网友E:
如果那些工人是手工烧录的,那你将固件文件名变成BOM号一样的一串数字,更换版本时,BOM号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规律,生产任务单上用这一串数字,工人只能找这样的文件来烧写,不会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板贴片厂回来检验时,就会在板上贴序列号,整个生产流程都要靠序列号流转和检验,烧程序的时候,通过 ...

哦,我们是用芯片唯一码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那些工人是手工烧录的,那你将固件文件名变成BOM号一样的一串数字,更换版本时,BOM号是完全不一样的, ...

目前是这样来搞的,但是我们研发有时候也会把号整乱,所以打算统一管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们是用芯片唯一码识别

芯片的ID只用来加密,产品唯一编号自己编。
用芯片的ID并不合理,比如维修更换MCU了,PCBA的序列号是否要跟着变,这种变更如何准确更新生产记录,如何可追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是产品系列不一样,所以所用的程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固件会很多 ...

这很好区分。比如我预留了4个GPIO,
那么0001: A系列
0002:B系列
===========
你软件读到什么配置就自己去适应什么配置, 这是很简单的操作。
然后引申出的问题就是“我量很小,我一个系列才几十个板子”
===========
这也可以解决,烧录配置文件进CPLD/AT24C02!
====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是你不去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很好区分。比如我预留了4个GPIO,
那么0001: A系列
0002:B系列

这倒是,但还是未解决产品多样化呀!包括主芯片都不同这种

网友F:
我们公司自己是没法决定版本与版本号的,因为公司内是有一单位会帮忙处理版本号与保存等等等的问题,因为客户都是在于国际,所以就个人是无法决定与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自己是没法决定版本与版本号的,因为公司内是有一单位会帮忙处理版本号与保存等等等的问题,因为客 ...

大公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公司呀!!!!

这是没办法,公司规定的,反正也不用管太多,只管自己的代码就好。

网友:
用IAP,再结合eprom里面保存出厂硬件配置和初始版本、当前的版本等信息,然后。。。AB的plc模块的固件更新就是用统一软件进行更新,先识别是什么硬件当前是什么版本,再选择当前可以用于更新的固件版本有哪一些,然后进行更新

网友:
做个简单网页不会吗,我们公司每个产品都有自己主页,包含最新版release下载信息。

网友:
对象存储 ,gitlab goes

网友G:
固件名称要每个项目每个机种不同,工装是贴片厂统一烧录测试的,后续升级的时候APP名称不对是无法识别的。版本比现有版本低也会有提示。

而且生产这么严肃的事,通过共享,SVN,git什么太儿戏了。这应该有个文控,每次生产的时候都只能问文控要,手上有也不能用。生产不用关心升级机种项目这些鬼东西。文控专人专职,对这些熟悉了绝对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件名称要每个项目每个机种不同,工装是贴片厂统一烧录测试的,后续升级的时候APP名称不对是无法识别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件名称要每个项目每个机种不同,工装是贴片厂统一烧录测试的,后续升级的时候APP名称不对是无法识别的。 ...

是呀,公司不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