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为手机对充电宝有什么限制,每次9-10分钟断开

楼主(2019-10-30):
一只5v2.1a输出的充电宝,给其他手机苹果 、三星、小米等等几款测试都可以, 给华为手机充就9-10断开

网友A:
辣鸡为的FCP、SCP快冲协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鸡为的FCP、SCP快冲协议的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怎么才能让充电宝给华为手机充电, 识别为慢充

网友B:
去掉USB的中间两根数据线,只留5V和地,就是慢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USB的中间两根数据线,只留5V和地,就是慢充了

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实际测试 用带数据功能的线测试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实际测试 用带数据功能的线测试不行

换掉菊花手机,得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掉菊花手机,得解

我不是这个手机,是一个产品的附加充电宝功能,不能给这个手机充

网友A:
产品附加的充电宝功能,有做USB充电协议识别么?哪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附加的充电宝功能,有做USB充电协议识别么?哪怕电阻

就是不知道怎么识别, 怎么加电阻,请求帮忙

网友D:
华为的产品烂是真的烂,自己技术能力不行吹牛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产品烂是真的烂,自己技术能力不行吹牛不得了。

确实烂,搞的另类不兼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烂,搞的另类不兼容

主要是自动识别负载的充电宝方案, 跟其他手机充都行跟华为的的不行

网友E:
输出USB座的D+,D-线 短接

网友:
鄙视菊花

网友:
专利!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USB座的D+,D-线 短接

测试过不行,这说明不用菊花原配的充电器,其他充器,充电时间会很长, 因为他的充电电流是不稳定的,2ma到700mA一直重复变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不行,这说明不用菊花原配的充电器,其他充器,充电时间会很长, 因为他的充电电流是不稳定的,2ma ...

那不至于.短接是可以的,应该是其它原因
充电宝都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至于.短接是可以的,应该是其它原因
充电宝都这么做的

我的应用是附加的功能,没有按键,同一个口充电及升压输出的,插上负载自动开充,电流小于一个阀值休眠,给其他手机充开始也大小波动,但是会稳定一个值,菊花的就不行,一直波动,应该是充电宝ic休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是附加的功能,没有按键,同一个口充电及升压输出的,插上负载自动开充,电流小于一个阀值休眠, ...

不是耳机充电仓吧,
同口进出是TYPE-C口?C口是有协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耳机充电仓吧,
同口进出是TYPE-C口?C口是有协议的呢.

这个只是充电,线是2根芯的,怎么才能兼容普通的慢充

网友(2020-01-23):
说了那么多也不上几个实际照片和视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是附加的功能,没有按键,同一个口充电及升压输出的,插上负载自动开充,电流小于一个阀值休眠, ...

这个问题可以修改你自己的充电宝程序解决。

网友:
充电宝引起的吧

网友:
一般充电宝的输出电流低到门限以下自动休眠,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换个手机

网友:
拆一个菊花的充电器看它的线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