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半导体制冷片电路

楼主(2019-10-30):
现在需要一个半导体制冷片  实现加热和制冷:
初步想到的

方案1:
是用一个H桥,加上12v的电压  ,,pwm 控制这个H桥,,看到有坛友说,制冷片不适合这样控制

方案2:
先调压 ,,然后H桥控制 制冷片方向

有坛友玩过的吗?能否分享下经验  或者给一部分参考电路,,

网友A:
pwm调压,继电器换向,ntc测温,PID控制
算法上控制了,换向的频率比较抵,经常跳变对tec不好。
所以没用H桥,另外低压的时候,H桥不好控制

网友B:
制冷可以用这种,但是加热我不建议用半导体制冷片来做。因为这东西一面热,一面冷,本意是用来制冷的,需要在热面加散热器的,用来加热长时间工作不知道有无问题。

网友C:
建议使用 方案 2    ,方案1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H桥输出  需要做 LC滤波成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冷可以用这种,但是加热我不建议用半导体制冷片来做。因为这东西一面热,一面冷,本意是用来制冷的,需要 ...

qpcr仪就tec加热和制冷,从60升到95持续20秒然后降到60在持续20秒升到95.一天工作十小时五年不怎么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wm调压,继电器换向,ntc测温,PID控制
算法上控制了,换向的频率比较抵,经常跳变对tec不好。
所以没用H ...

好图,
用DCDC比直接PWM效果好,我直接用PWM方式,就一个大电流MOS,很简单的电路,控制致冷片,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 方案 2    ,方案1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H桥输出  需要做 LC滤波成直流的。 ...

LC  怎么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调压,继电器换向,ntc测温,PID控制
算法上控制了,换向的频率比较抵,经常跳变对tec不好。
所以没用H ...

你这个电感怎么选值的呢

网友:
关注。  最近也在看制冷片方案。也关注LC选值

网友:
为啥不用专门的芯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感怎么选值的呢

选哪种环形的电感,淘宝几块钱一个的不要用沃尔特哪种四方的。电感量自己不会计算就不同感值的试一下,发热量和磁饱和测一下。

网友E:
H桥加LC滤波是可以的。

也可以用专门的芯片如ADN8831,可能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图,
用DCDC比直接PWM效果好,我直接用PWM方式,就一个大电流MOS,很简单的电路,控制致冷片,效果不好 ...

是的,直接PWM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桥加LC滤波是可以的。

你这个pwm_L直接单片机输出的吗  ,,我看到一个地 ,,不需要加光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pwm_L直接单片机输出的吗  ,,我看到一个地 ,,不需要加光耦吗

共地,没光耦,PWM_L、PWM_R是两路PWM信号。

网友:
继电器把简单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wm调压,继电器换向,ntc测温,PID控制
算法上控制了,换向的频率比较抵,经常跳变对tec不好。
所以没用H ...

zan
记得在某个地方见过讨论, 这种方式对DCDC反馈环路改动比较大, 可能会不太稳定。
有人给了个方案感觉不错,DCDC的FB脚通过电阻连接到输出端, 同时给FB脚接个可控恒流源,控制恒流源->控制电阻上的压降->控制输出电压。
这样不会影响DCDC的反馈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zan
记得在某个地方见过讨论, 这种方式对DCDC反馈环路改动比较大, 可能会不太稳定。
有人给了个方案感 ...

是的,大环反馈容易产生震荡,所以加速电容是需要进行适配的
你说的那种方式,反馈环和控制环合并,但是输出电压调整不是那么方便

网友C:
12楼  已经把 具体方案都 发上来了 ,剩下的只是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  已经把 具体方案都 发上来了 ,剩下的只是调试了。

是的,,对热心坛友 12#表示感谢

网友:
注意一下,普通TEC不适合冷热循环应用,会影响使用寿命,PCR上用的那种是特殊的TEC
参考  https://www.marlow.com/products/ ... olers/thermocyclers

楼主:
引用 网友E:
H桥加LC滤波是可以的。

我用的你这种方式  ,,把电容炸了,,我的PWM频率是3KHZ,你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你这种方式  ,,把电容炸了,,我的PWM频率是3KHZ,你的呢?

是78KHz还是156KHz不记得了,建议最低20KHz,电感用100u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78KHz还是156KHz不记得了,建议最低20KHz,电感用100uH左右.

嗯,,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感  ,,把电感去了  ,,只加上电容发可以吗

网友G:
ADN8831专用电路,不知道适不适合楼主应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感  ,,把电感去了  ,,只加上电容发可以吗

当然不行。
方波电压直接加到电容两端,想象一下那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行。
方波电压直接加到电容两端,想象一下那个电流。

把电感换成电阻呢

网友:
刚扔了一套饮水机制冷模块,吃灰好久,终于被家人嫌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电感换成电阻呢

我无语
要不换2楼的方案吧,用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无语
要不换2楼的方案吧,用开关电源模块。

谢谢您啊

网友(2020-03-23):
你的半导体制冷片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N8831专用电路,不知道适不适合楼主应用

8831虽然FET 外置,然而供电电压低了的,得外置电压变换电路,明天上传资料呀

网友H:
TI也有专门的片子,drv593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TI也有专门的片子,drv593之类的

专用的片子不是贵嘛

网友:
继电器最便宜 双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