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做一个校园电话卡托,哪位有SIM卡在PCB上触点的封...

楼主(2019-10-30):
利用PCB板子,想给孩子做一个校园固定电话卡的卡托,
学校发的总是坏掉
现在有SIM卡的封装,没有画在PCB上,触点的封装,大概就像下图那样
有哪位大神有的话,发上来吧,多谢

网友A:
还是应该想想掉的原因,我不相信那么多孩子的都大概率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应该想想掉的原因,我不相信那么多孩子的都大概率的损坏。

班里70个学生,学校发的卡托有十几个个不能用了,
其他班的也差不多这样,

网友:
能用的时候灌胶封死可以不

网友:
中国移动出过内置SIM卡的模组,我们用过五百套,当时好像叫M6310,后来又有一些其它型号的
这种方案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SIM卡接触问题(我们做地质灾害监测,环境特别不好)
缺点也有些明显,开卡麻烦一些,如果能上量的话,这也不是问题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虚拟SIM卡,不需要另外装卡就可以使用

网友:
和SIM900一样的模组
只是中国移动生产模组时把SIM卡搞到模组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