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9-10-30):
前段时间的一个订单,回来后发现有一个pcb上面焊盘被阻焊盖住了,大概80%以上的焊盘都完全盖住了。
这个订单是全测的,感觉不应该出现如此明显的问题。
今天有空了,jlc网站上投诉了这个问题。
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说全测指的是飞针测试,只能测试过孔不通,有没有短路,阻焊盖住焊盘这种情况测不出来。如果有过孔不通或短路的情况可以退测试费,否则就只退pcb费用。
我不懂这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这个测试很鸡肋,没什么用,肉眼轻松发现的问题,测试却测不出来,有问题了就退一块pcb的费用。

网友:
决定权在制定规则的

网友A:
麻烦楼主给我一个客编:我看一下情况
先回复楼主可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盖了焊盘能不能测得出来?
盖了焊盘有时候是能测出来,有时候测不出来,原因是,1)测试是测网络的,只管一前一后两个焊盘,只要前后两个焊盘没有问题,则其它的是忽略掉的  2)因为测用的是针测,针是高速情况下有一定的破坏能力,就算盖了油有时候也很容易剌入绿油,测试没有问题
这个外观问题暂时是用人眼检测,后续对于大量的订单可能引入视觉系统,取代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给我一个客编:我看一下情况
先回复楼主可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盖了焊盘能不能测得出来?
盖了焊 ...

感谢袁老板关注,编号已发站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