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后面加了降压电路升压部分容易烧毁,求助

楼主(2019-10-30):
如题
大致电源部分是这样的          开关电源 输出直流  4V  --------->    升压(FP6296)到10.8V ---------------->1. 带一路风机      2.降压(MP2303ADN  到5V 给STC单片机,还有 LCD12896 供电)
然后上电  FP6296直接烧坏   需要更换6296才可以正常工作

1. FP6296 相同电路 连LAYOUT都相同 可以同时给两路12V风机供电 (400ma 一路)没问题
2. 现在风机拆了 只留降压电路给单片机供电   上电竟然 把FP6296烧了
3. 直接用直流电源 加在12v电路上   MP2303 正常供电输出5v  电流非常小
大致情况是这样 ,  下面贴上降压部分的电路图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我也很奇怪很纳闷

首先单片机系统耗电肯定比风扇少
其次单片机系统没有大电容
再者单片机系统 降压电路也正常工作,绕开升压单独给大电压 可以正常降压 说明没有短路没有设计错误 奇怪了

ps 最新调试情况:
问题已经找到了  当给单片机 系统接下载器5v的时候 (前级无输入)  DCDC降压芯片 输入端竟然出现了30v电压
但是这个也是蛮困惑的
新的问题也开帖讨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ge%3D1#pid11015541

网友:
在升压输出和降压输入间串一个电感试试

网友A:
有可能是升压后面的电容太大吧,干嘛不直接做2路独立的升压呢

网友:
在R92上面并联个电容试试,延迟启动MP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升压后面的电容太大吧,干嘛不直接做2路独立的升压呢

第一版是两路独立升压的,  开关电源4v 输出  但是因为开关电源带的是大功率LED   会出现偶尔的上下震荡 有时候4v震荡到5v  直接导致升压部分电路输出大于6v了
所以无奈才想着用升压后降压的方式去做

网友:
你还不如4V升到5.5V然后LDO呢,就算升压过冲到6V也扛得住啊

网友B:
烧掉的话,估计负载电流很大吧!

网友:
这类之前也用过!MP或TI的DC DC 预升压后降压的!最大电流也没烧过!还有预降压后升压的也没烧过!

网友:
风扇的瞬间启动电流不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话,估计负载电流很大吧!

能同时抗两个风扇的瞬间开机电流   但是扛不住  单片机部分的开机电流

网友:
在EN管件上做一个UVP电路,简单点就是加个稳压管

网友:
把R292换成电容延时启动试试!

网友C:
有没有示波器?量一下10.8V电源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从两个芯片的内部框架入手分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从两个芯片的内部框架入手分析问题

第一:都是400kh左右的频率。

网友E:
DCFAN2  串个二极管再到2303 会不会好?

网友B:
DC DC输出最好留个磁珠的位置!断开后级也方便!大多数设计都是加磁珠的!

网友F:
升压输出并个大电容,再串个电感到降压输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FAN2  串个二极管再到2303 会不会好?

明天试下  目前两个怀疑  一个是上电大电流 烧坏 一个是反向脉冲    如果是反向脉冲 加二极管应该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输出并个大电容,再串个电感到降压输入试试

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DC输出最好留个磁珠的位置!断开后级也方便!大多数设计都是加磁珠的! ...

是的  现在只能割线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示波器?量一下10.8V电源

10.8 输出带两个风机纹波大约在0.3v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下  目前两个怀疑  一个是上电大电流 烧坏 一个是反向脉冲    如果是反向脉冲 加二极管应该会有用 ...

加个低压降肖特基试试!原来搞GPRS供电时也加过!降低过电源中的TDD!一般用SS24FL,便宜与异步DC DC中的肖特基二极管相同!

网友:
对纹波有要求的话加个电感也好!

网友G:
盲猜
两个芯片工作频率相近,fp6296是电流模式升压,其对纹波敏感
会不会是mp2303开关造成的纹波导致fp6296误开启,加上散热不够好就坏了

solution:mp2303输入要加大电感尽量减小其开关对上级dc-dc的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盲猜
两个芯片工作频率相近,fp6296是电流模式升压,其对纹波敏感
会不会是mp2303开关造成的纹波导致fp6296 ...

不懂不要瞎说。boost升压芯片在临界区极有可能失控(xl6013用过,2.4v左右会完全失控,会把前后一大串全烧烂完),一定要在boost输入加个809强制保护。lz这可能是输入刚到临界区,输出马上就带载了,然后输入电流瞬间增大,然后失控--猜测4v输入阻抗稍大,或动态响应偏弱,或有限流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懂不要瞎说。boost升压芯片在临界区极有可能失控(xl6013用过,2.4v左右会完全失控,会把前后一大串全 ...

但是带风扇没问题啊
无论如何要看lz的测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懂不要瞎说。boost升压芯片在临界区极有可能失控(xl6013用过,2.4v左右会完全失控,会把前后一大串全 ...

请问809是什么元器件?
如何工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但是带风扇没问题啊
无论如何要看lz的测试了

直流无刷负载电流变化是平稳的,不会出现突变情况。

网友:
0.3V 的纹波有点大,对后级有影响

网友:
后级输入别急着加电感,阻尼不好就会级联振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8 输出带两个风机纹波大约在0.3v 左右

这样测没啥意义啊,要抓损毁时候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809是什么元器件?
如何工作的?

复位电路!MAX809,有的LDO和DCDC带复位脚的!

网友:
主控MCU是要外加复位电路的!我一般用MAX706ESA,电源和看门狗二合一!

网友:
楼主的两个芯片都是低端的,低成本的不带RST,要接也只能接到EN,拉低禁止

网友:
FP6296的UVL是2.2V,供电电压不会跌落这么低吧!要接上示波器看看了!

网友B:
FP6296供电电压最小2.7V,FP6296的EN为1.1V,EN脚接个分压电阻,低于2.7V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6296供电电压最小2.7V,FP6296的EN为1.1V,EN脚接个分压电阻,低于2.7V关断!

感谢回复,刚测试找到问题点了
当给单片机 系统接下载器5v的时候 (前级无输入)  DCDC降压芯片 输入端竟然出现了3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没啥意义啊,要抓损毁时候的波形

感谢回复,刚测试找到问题点了
当给单片机 系统接下载器5v的时候 (前级无输入)  DCDC降压芯片 输入端竟然出现了3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流无刷负载电流变化是平稳的,不会出现突变情况。

感谢回复,刚测试找到问题点了
当给单片机 系统接下载器5v的时候 (前级无输入)  DCDC降压芯片 输入端竟然出现了3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FAN2  串个二极管再到2303 会不会好?

感谢回复,刚测试找到问题点了
当给单片机 系统接下载器5v的时候 (前级无输入)  DCDC降压芯片 输入端竟然出现了30v电压

网友J:
额,有个不问之问,
输入都用开关电源了,设计之初为啥不整个DC12V输出的,然后再降压呢?
楼主这样又费钱有费事的,是因为有什么使用或设计限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额,有个不问之问,
输入都用开关电源了,设计之初为啥不整个DC12V输出的,然后再降压呢? ...

板子是给大功率LED 设计的   需要实时输出 4v  20a
如果用12v的板子设计降压  大功率部分不太好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给大功率LED 设计的   需要实时输出 4v  20a
如果用12v的板子设计降压  大功率部分不太好处理 ...

原来如此

网友:
降了升!升了降!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这样做!多看看TI电源设计就知道了。

网友K:
这种问题按照惯例,最后都是自己抽自己

做硬件设计真不容易,面对的变量无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按照惯例,最后都是自己抽自己

做硬件设计真不容易,面对的变量无数多 ...

谁能想到  DCDC  降压电路  回流就成了boost电路了
另一个帖子里有详细情况

网友L:
BUCK电路通电瞬间,输出电容相当于短路,把升压电路憋死了

可以加大BUCK电路SS电容

网友M:
输出30v,只说明 前级启动时间太快,软启动时间加长防止后期电容太大上电瞬间短路,同时前后级使用二极管串联防止后级电容过大(掉电再上电)影响前级的fb反馈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出30v,只说明 前级启动时间太快,软启动时间加长防止后期电容太大上电瞬间短路,同时前后级使用二极管串 ...

跟前级没有关系呢  前级割断了 只留了 后级降压电路     问题出在降压电路本身的内部结构上面  参见本帖子上提到的另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BUCK电路通电瞬间,输出电容相当于短路,把升压电路憋死了

可以加大BUCK电路SS电容 ...

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降压电路 回流导致的反向boost  这个是同步降压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