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原子这个linux开发板 怎么安装个远程桌面啊?

楼主(2019-10-30):
求教原子这个linux开发板 怎么安装个远程桌面啊?因为没买屏显示屏,当时以为可以把远程桌面弄上就不用显示器了,下午弄了会vnc xrdp上的都没能安装上。

网友A:
树莓派我是这么玩的,apt-get  install tigersvn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命令行不好用?

网友:
正点这板, 从上电到登录到控制台,需要多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我是这么玩的,apt-get  install tigersvn  ,这样可以吗?

不行的 没有apt-get 命令 这是ubuntu的

网友:
你没资料吗 ?小老弟。 上面又各种工具

网友:
不是都玩命令行吗?找个远程桌面的源码对应编译一下?

网友:
Ssh呀,为什么非要装桌面?

网友:
他玩的是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没有apt-get 命令 这是ubuntu的

ubuntu是debian系的,支持ap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