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翻译一下英文描述的校验和checksum算法

楼主(2019-10-30):
请坛友帮忙翻译下英文描述的校验和checksum校验过程,不太理解它说的意思,谢谢,如图所示:

网友A:
校验和是一系列的四字符16进制数(估计是用0x31 0x32 0x33 0x34 表示0x1234这个数),为所有处理的字符包括控制字符提供校验。四字符代表16位二进制数,由代表消息的8位二进制数(如果有校验位需要去掉)相加得到。忽略进位。校验可以这么做,把四字符转成16进制数和消息字符相加,结果应该为零。(手工翻译 如果有不准确多多包涵)

网友B:
校验和是由四个ASCII十六进制(HEX)字符组成,可检查其前面的所有消息字符(包括控制字符)的完整性。 这四个字符代表一个16位二进制数值,它是清除奇偶校验位(如果使能)后,消息字符的8位二进制和(忽略溢出后)的2'补码。 检查数据完整性可以通过将四个校验和字符转换为16位二进制数并加上累计消息字符的8位二进制和来完成。二进制结果应为零。

网友C:
就是累计传输数据,累加和为16bit,超过16bit的忽略。 sum = data1 + data2 + ... + dataN; checksum = sum & 0x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累计传输数据,累加和为16bit,超过16bit的忽略。 sum = data1 + data2 + ... + dataN; checksum = sum ...

文档说到补码计算,不是很明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和是由四个ASCII十六进制(HEX)字符组成,可检查其前面的所有消息字符(包括控制字符)的完整性。 这四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和是一系列的四字符16进制数(估计是用0x31 0x32 0x33 0x34 表示0x1234这个数),为所有处理的字符包括 ...

谢谢参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说到补码计算,不是很明白意思

补码 这个教科书上讲的也是一头雾水 其实很简单  MCU不会考虑符号 所以0-1 = FFFF(16位MCU)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FFFF表示-1 -1+1 = 0  这个FFFF就是所谓的补码 最高位是1的表示负数 反之表示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码 这个教科书上讲的也是一头雾水 其实很简单  MCU不会考虑符号 所以0-1 = FFFF(16位MCU)  所以我们就 ...

图里写的是2的补码,即取反加1,常说的补码也就是这个

除此以为还有1的补码,就是只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