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单片机freertos任务中申请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9-10-30):
请问一下,1图和2图使用的内存是占用了哪一个存储空间

网友A:
图一:HEAP堆;  图二:BSS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一:HEAP堆;  图二:BSS段

另外,FreeRTOS的HEAP其实也是BSS段,所以两块数据最终都在BSS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FreeRTOS的HEAP其实也是BSS段,所以两块数据最终都在BSS中

感谢,请问图4中freertos申请的stack和heap占的是单片机哪部分空间,应该不是图3中规划出的空间吧

网友:
FreeRTOS支持栈静态分配和动态分配2种创建任务的方式,你这个xTaskCreate是动态的。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移植的系统使用的heap实现。 heap_1.c heap_2.c heap_3.c heap_4.c ,楼主用的哪个呢?

网友:
按我的理解给楼主说说,不保证准确,仅供参考
比如你在stm32工程的.s文件做了堆栈设置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Heap_Size        EQU     0x00000800

同时在FreeRTOS的配置文件FreeRTOSConfig.h做了以下设置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20 * 1024)) //系统可用内存,我用的是heap2.c

编译好后,map文件是可以看到3个对应地址空间的,不过如果你没有用malloc这函数,HEAP段是不会创建的,我这为了示意,在main函数开始写了malloc(10);

我的看法就是,你在freertos那些函数里面做的所有内存操作,应该就是来自#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20 * 1024))的内存空间。
你在main函数这些普通函数里面的生成的数组,那就还是来自STACK段,如果是malloc空间了,那就来自HEAP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移植的系统使用的heap实现。 heap_1.c heap_2.c heap_3.c heap_4.c ,楼主用的哪个呢? ...

我用的是heap4

网友B:
/*
* A sample implementation of pvPortMalloc() and vPortFree() that combines
* (coalescences) adjacent memory blocks as they are freed, and in so doing
* limits memory fragmentation.
*
* See heap_1.c, heap_2.c and heap_3.c for alternative implementations, and the
* memory management pages of http://www.FreeRTOS.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

/* Allocate the memory for the heap. */
#if( configAPPLICATION_ALLOCATED_HEAP == 1 )
        /* The application writer has already defined the array used for the RTOS
        heap - probably so it can be placed in a special segment or address. */
        extern uint8_t ucHeap[ configTOTAL_HEAP_SIZE ];
#else
        static uint8_t ucHeap[ configTOTAL_HEAP_SIZE ];
#endif /* configAPPLICATION_ALLOCATED_HEAP */

都是开源的了,啥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嘛,既不是heap也不是stack,是个静态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A sample implementation of pvPortMalloc() and vPortFree() that combines
* (coalescences) ad ...

好的 谢谢

网友:
Heap4,可以参考我的笔记:
https://blog.csdn.net/jtd9009001/article/details/84500680
另外做了一个heap4的分析工具:
https://github.com/442534820/fh4ct.g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图4中freertos申请的stack和heap占的是单片机哪部分空间,应该不是图3中规划出的空间吧 ...

heap4是不会用startup里面定义的空间的,startup里面的heap是C库自己的malloc函数所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