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的10路 ADC模拟输入管脚怎么分配的?

楼主(2019-10-30):
看TK499手册有1个ADC,支持10路输入,只看到了AN_IN0和AN_IN1,其他8路是在哪些管脚上?眼拙手册上没有找到。

网友A:
其它ADC被省略年掉了,当时为了面积不变增加功能,原来第一版设计是双ADC十通道及一个DAC的,第二版就删掉了,然后就留下 这个,你看那么多NC的引脚就知道省了多少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ADC被省略年掉了,当时为了面积不变增加功能,原来第一版设计是双ADC十通道及一个DAC的,第二版就删掉 ...

不同版本的芯片都是一个型号么,会不会因此买到不同版本的芯片

网友:
2路AD,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ADC被省略年掉了,当时为了面积不变增加功能,原来第一版设计是双ADC十通道及一个DAC的,第二版就删掉 ...

那是不是4线触摸 也 废了,难道是要改成单端输入?

网友:
4线触摸有,我用过,但是没有代码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4线触摸 也 废了,难道是要改成单端输入?

4线电阻触摸有独立的IP实现,不需要用普通ADC通道

网友(2020-05-03):
adc通道太少了  不然挺适合我的应用……  可惜了

网友B(2021-01-15):
引用 网友A:
4线电阻触摸有独立的IP实现,不需要用普通ADC通道

请问:4线电阻触摸   可以当做普通ADC用吗?我的要求不高,电阻分压测量一个直流电压。
需要6路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4线电阻触摸   可以当做普通ADC用吗?我的要求不高,电阻分压测量一个直流电压。
需要6路测量 ...

4线电阻触摸没用时  其ADC可以用作普通ADC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A:
4线电阻触摸没用时  其ADC可以用作普通ADC

怎么实现当作普通ADC用?那几个寄存器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4线电阻触摸   可以当做普通ADC用吗?我的要求不高,电阻分压测量一个直流电压。
需要6路测量 ...

请问单作普通ADC用有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