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站视频打开不了,是不是浏览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9-10-30):
需要在BILIBILI(B站)观看某些视频 ,但这个网站能正常打开网页,但无法播放视频,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Chrome浏览器、QQ浏览器、IE浏览器、Edge浏览器均无法播放视频,但优酷、腾讯等网站的视频播放都没问题。换成WIN10、WIN7系统都无法播放,请大家帮忙支招!

网友:
以前我看A站会出现跟你类似的问题,但是重新开一下浏览器就行了。B站一直没碰到过你这种问题。。不知道了。。

网友:
深圳电信没问题

网友:
f12看看呗
Ctrl-F5强制刷新看看,有没有域名无法连接
然后wget,ping测试

网友:
清空一下浏览器缓存
然后注意看看浏览器的防广告插件
试试关了插件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能打开 但是加载视频慢 时不时断流

楼主:
玛蛋,是公司的网络无法播放,转为手机流量热点后,就可以播放了。是不是公司网络禁止视频啊?想问问大家,有禁止视频、不禁止网页浏览的技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玛蛋,是公司的网络无法播放,转为手机流量热点后,就可以播放了。是不是公司网络禁止视频啊?想问问大家, ...

路由器就可以设置网站限制(域名过滤),你boss怕你们看剧影响工作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39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就可以设置网站限制(域名过滤),你boss怕你们看剧影响工作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 ...

这个解释不通啊,如果是限制访问网站,为什么页面可以正常浏览,而视频不能播放?再说了,连优酷等视频网站都能正常播放,想要封锁视频的话,应该连优酷网站都不能播放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