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6946 图像优化效果

楼主(2019-10-30):
如图,上传两张 优化过的OV6946图片,关于6946调试过程的干扰 条纹 颜色不正等问题欢迎圈内朋友来交流讨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不懂,如何优化的?优化了能干嘛?
我看资料这是个小摄像头,多用于内窥镜。

网友B:
同问,有何优势这颗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如何优化的?优化了能干嘛?
我看资料这是个小摄像头,多用于内窥镜。 ...

是的 OV6946  直径做到1.65mm 是内窥镜行业的应用应该是目前业内最小的了  因为这个要搭配 OV的OV426来一起用 技术上还是有些坑吧,容易有一些图像的问题 ,现在把它解决了 让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来讨论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何优势这颗cmos

优势就是尺寸小  1.65mm大小 对体积有要求的很适合

网友(2021-03-28):
你这图像质量不错,顶你一下。OV6946 图像中白色竖条纹均匀分布,如何优化?

网友C:
OV6946 图像有水波纹等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C:
OV6946 图像有水波纹等

条纹跟线材的关系比较大,硬件上要做好处理,你们也是做肾盂镜吗

网友(2021-11-07):
您好,请问您是浙大的同学嘛。我看帖子你做的是肾盂镜,我之前看了一篇硕士论文也是用的这个。  然后我最近也在开发0v426,目前在它的寄存器初始化遇到了一点问题,不知能否向您请教。

网友D:
我们也弄过,ov426+ov6946图像效果比楼主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弄过,ov426+ov6946图像效果比楼主的要好。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弄过,ov426+ov6946图像效果比楼主的要好。

你这个颜色不对啊,锐度也不是很够

网友:
前年差点搞,但最终没拿到资料,只知道有这个片子,连输出数据格式都没搞清楚

网友(2022-03-15):
有详细的规格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OV6946  直径做到1.65mm 是内窥镜行业的应用应该是目前业内最小的了  因为这个要搭配 OV的OV426来一 ...

我还以为包括控制板1.65

网友E(2022-07-19):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弄过,ov426+ov6946图像效果比楼主的要好。

请问图像中暗处的条纹有改善方法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图像中暗处的条纹有改善方法了吗?

优化电源  暗处的条纹就是电源 波动引起的, 摄像头电源端  加电感  并且在电感后端并大电容  ,

原因就是前端的电源设计的 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优化电源  暗处的条纹就是电源 波动引起的, 摄像头电源端  加电感  并且在电感后端并大电容  ,

原因就 ...

你好,R1&R9改成电感?AVDD、DOVDD位置电容加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R1&R9改成电感?AVDD、DOVDD位置电容加大?

如果你的DVDD 和DOVDD 是只给CMOS 和模数转换供电的, 那你可以尝在PWR 总电源的进来的地方(我指的是  CMOS 供电模块的总电源入口处,而不是 整个系统的入口) 弄个大3.3uh 的电感滤低频,然后后面增加大电容 可以是几百uf  反正先找到问题  再优化

你后端LDO 芯片  不会产生什么干扰,干扰只会是前面引入的(除非线走的实在太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DVDD 和DOVDD 是只给CMOS 和模数转换供电的, 那你可以尝在PWR 总电源的进来的地方(我指的是  C ...

嗯,电源前端试过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示波器也没量出什么问题,可以预留这个。谢谢
我看楼主暗处的效果不错,不知道是在硬件前端,还是ISP后端进行了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电源前端试过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示波器也没量出什么问题,可以预留这个。谢谢
我看楼主暗处的效果不 ...

你实践试试看   暗处的电源干扰 你用示波器 根本量不到的 ,
你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 数字信号的  D9-D0 中间有 错乱 , 或者就是我说的问题,     你是YUV信号的话,也可能是中间 融合数据的时候错乱了
不过看图上我觉得 电源干扰的可能性大于其他

最简单的 检测方法 是   你可以先在总电源上放一个很大的电解电容 470uf 以上 ,看看有没有改善,当然没有电感的话 效果差点意思

我就是 加了个电感  然后  并了几个大电容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电源前端试过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示波器也没量出什么问题,可以预留这个。谢谢
我看楼主暗处的效果不 ...

另外 我仔细看了下你们上面几个图 好像都有波纹呀 ,通病? 还是设计缺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实践试试看   暗处的电源干扰 你用示波器 根本量不到的 ,
你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 数字 ...

请问你这个是在同类型竖条纹问题的还是OV6946上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另外 我仔细看了下你们上面几个图 好像都有波纹呀 ,通病? 还是设计缺陷? ...

目前给我的感觉是sensor出图本身就带有这个,但是OV原厂指向硬件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是在同类型竖条纹问题的还是OV6946上解决的?

别家的SENSOR    电路 改了个方案 暗处出现横条纹,   重新设计主板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就在有问题的方案上  打了个 电感加电容的补丁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给我的感觉是sensor出图本身就带有这个,但是OV原厂指向硬件问题。

如果sensor本身有这个问题 就不会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家的SENSOR    电路 改了个方案 暗处出现横条纹,   重新设计主板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确定性比 ...

横条纹还好点,这个是竖条纹来的。

网友:
我们同事用算法消除的。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弄过,ov426+ov6946图像效果比楼主的要好。

你好,我也在用OV426+6946方案,遇到图像竖条纹的问题,能帮助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吗?

网友:
楼主怎么拿到OV的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