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型插座(4个5孔在一起)功率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9-10-30):
如题,是每个10A,还是4个加起来10A。

https://item.jd.com/1398147829.html

网友:
电流你看插头上的标示。普通小三脚通常都是10a,大三脚通常是16a,再大的就没有了,必须得空开。参考空调标准,2p就不带插头了。

楼主:
https://item.jd.com/100008937806.html#crumb-wrap
还有这样的
是每组10A还是三个加一起10A?

网友:
应该是每两个一组最大10A,总电流最大20A

网友:
看背面标识,写着电流多少,每组接线端子的最大电流就是多少。链接这种看图,是2组,每组2个5孔插孔,每组最大10A。

网友:
自己算啊,现在厂家无节操,都不能全信了。 220V,多少平方的线,不就知道最大功率了嘛,标那么大A有毛用,线给你来个铁丝镀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