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款继电器(电压不低于60V,电流不小于30...A

楼主(2019-10-31):
最近项目中需要使用个大电流的继电器,12V或者24V控制继电器的线圈,触点控制的负载,在接通状态,最大电流可以到30A(电机),电压在48-55V (VDC)
在对继电器选型时候,类似如图HFV4这种继电器,电流标着的确很大,可是最大电流的时候,电压只有10几伏(见带载能力和电压的关系曲线)

请帮我推荐几款在60V上下,可以带30A左右负载的继电器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是说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B:
带电机还是建议接触器,继电器灭弧能力不行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真心心疼继电器。1500多瓦的电机啊。
30A ,好恐怖。而且要命的是还是感性负载。我记得有些小电焊机也就60A的电流。
MOS管、可控硅、接触器吧。

网友:
直流有专用的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直流电流太大也抗不住

网友:
直流用nmos吧

网友D:
这个电流继电器通载没问题的,关键是继电器闭合或是断开时有没拉弧。你这是要求继电器的通载能力,还是继电器的接通+通载+断开能力,要说清楚。
这款继电器现在国内很多厂家都在做,加上磁吹灭弧,分断电压就能做到dc60v。通载时30a没问题的。

网友E:
电表里的磁保持继电器能满足你的需要,莫说30A,60A都能满足。可以在Taobao搜索“磁保持继电器”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表里的磁保持继电器能满足你的需要,莫说30A,60A都能满足。可以在Taobao搜索“磁保持继电器”了解一下 ...

电机可能有正反转,带转换的磁保持市面上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

不是直接控制,是控制电机驱动器的电源。
工作流程是板子自检通过以后,给驱动器供电,驱动器控制电机。并且驱动器供电不需要频繁开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

我之前表述的不清楚,电机是有驱动器控制,继电器只是控制驱动器的电源,并非是直接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机还是建议接触器,继电器灭弧能力不行

我之前表述的不清楚,电机是有驱动器控制,继电器只是控制驱动器的电源,并非是直接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继电器通载没问题的,关键是继电器闭合或是断开时有没拉弧。你这是要求继电器的通载能力,还是继电 ...

主要看通载能力
继电器不直接控制电机,控制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真心心疼继电器。1500多瓦的电机啊。
30A ,好恐怖。而且要命的是还是感性负载。我记得有些 ...

继电器控制电机驱动器,不直接控制电机
电机的话,一共两路,单路在50V,500W左右,考虑余量,故而暂定了楼主位的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看通载能力
继电器不直接控制电机,控制电机驱动器

通载能力,选正牌的继电器就行了。你接通断开时候基本上没有电流。

网友:
如果能确认通断的时候没有大电流的话,这个继电器的压力很小。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载能力,选正牌的继电器就行了。你接通断开时候基本上没有电流。

那我楼主位第二个图里的切换电压和切换电流的曲线是什么意思呢?
曲线上的点,不是在某个电压时候,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吗?
还是指的在切换的那个瞬间,如果是某个电压时,实际电流需要小于曲线上点的电流才可以正确的切换

网友:
这么大电流为什么不上接触器?继电器上这么大电流,很容易触点挂掉的。你产品保修多久?你要考虑长时间保修问题噢。

网友:
mos不香么?非得难为继电器

网友F:
如果继电器直接控制电机驱动器电源,可以考虑带有软起动的驱动器。
当然,60V触点的继电器确实不好找,MOS不可以吗

网友:
印象中欧姆龙有直流大电流继电器,三五百一个。
也有航空军工的继电器,主要用在100V功率控制的,当然价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继电器直接控制电机驱动器电源,可以考虑带有软起动的驱动器。
当然,60V触点的继电器确实不好找,MOS ...

准备用MOS管试下了
继电器好像确实不太好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楼主位第二个图里的切换电压和切换电流的曲线是什么意思呢?
曲线上的点,不是在某个电压时候,能通 ...

那个图是触点切换能力。你这个触点动作时电流基本没有,只是电压较高而已。
继电器触点切换能力,就是触点动作时的电流及电压。电压高就要触点间隙大,否则触点断开拉弧,减少触点寿命。而你这使用情况是继电器动作时,电流很少(因为电机没转),闭合也就是控制回路的电容充电,此时有一个浪涌电流,而继电器断开时,因为你控制器早就把电机停了,继电器只是断开控制器的电流而已,没问题的。

网友:
直流接触器,比交流的更复杂。
LZ电机是多少kw的?
应该按感性负载去选型。
或者直接把这个问题丢给宏发,顺便让宏发给你做测试。。。。哈哈。。。

网友:
非要用继电器控电源,楼主可以考虑控电源的交流侧,电流又小,继电器也好找,成本也低,为啥非要控直流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