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2303 12v降压5v电路如果直接在输出接5v输入竟然出现30v

楼主(2019-10-31):
如题  昨天 MP6296 升压12v 再用MP2303降压 5v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的问题找到了
原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ge%3D1#pid11015541
也感谢各位的耐心解答

今天早上测量 发现 问题出现在给单片机下载代码之后,每次下完代码,系统就崩了
进一步测量发现  割断6296输出到MP2303之间的 电源线后, 单独给2303降压部分的输出供上5v的电源(下载代码插入下载器也是5v) 2303的输入端(原本应该悬空的)却出现了 30v电压
这个30v电压应该是烧了6296的直接原因

现在新的问题出现了   原理图是完全按照手册设计的
现在出现这种异常升压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 万一我2303输出端电容稍微大点,断电时候 输入比输出掉电早不是也会出现高压回流的情况了

覆上2303部分的LAYOUT

网友:
软启动时间,  二极管,假负载,都能高德

网友:
都能搞得定

网友A:
MP2303是同步整流结构的,所以当输出有电压时,PWM会使电流流向输入端而且升压。
看来需要考虑一下防倒灌,比如加二极管等。
(比如EN那里分压电阻改一下,使电压低于12V就不工作)

网友B:
MP2303有这种幺蛾子?输入端30V足以击穿23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303是同步整流结构的,所以当输出有电压时,PWM会使电流流向输入端而且升压。
看来需要考虑一下防倒灌, ...

输出输入间 反接一个M7可以的吗?
如果单纯防倒灌    那输入端的电压还是会升高,然后把输入端的几个耦合电容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303有这种幺蛾子?输入端30V足以击穿2303了

实际已经崩到40v了 实测  再上去  电容都要崩了

网友C:
还可以反向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反向升压?

是的  实测    当输出5v 供电的时候  电感一直振荡,然后输入端电容两端电压持续升高

片子是嘉立创smt 直接贴的所以片子肯定是正品

网友D:
没搞明白,怕是万用表坏掉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已经崩到40v了 实测  再上去  电容都要崩了

这更严重,2303绝对最大输入30V

有理由怀疑2303在输出端加电压时,同步控制逻辑有问题,将输出倒灌升压到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303是同步整流结构的,所以当输出有电压时,PWM会使电流流向输入端而且升压。
看来需要考虑一下防倒灌, ...

感谢大师  我在EN 那边做处理看看,但是如果输入端电压一开始蹦跶几下升高了, 实际也会出现EN使能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更严重,2303绝对最大输入30V

有理由怀疑2303在输出端加电压时,同步控制逻辑有问题,将输出倒灌升压 ...

实际已经割断了后端单片机 电路 只留下2303电源部分进行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搞明白,怕是万用表坏掉了吧

用示波器量出现同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  我在EN 那边做处理看看,但是如果输入端电压一开始蹦跶几下升高了, 实际也会出现EN使能的情况 ...

是啊,仍存在这种隐患。
这样吧,C173右上方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右边输出作为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反向升压?

下面是MP2303的内部:

外围(D1和楼主图里的D27是可以不要的):

当output有电压时,图像左右翻转一下看看,就是个升压电路。
M2导通时电感储能,M1导通时给IN充电。

网友E:
密切关注,这种倒灌在用下载线供电情况下会发生?

网友F:
你确定官方的图有D27么,  按官方的来,除了纹波,不至于有这么多幺蛾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官方的图有D27么,  按官方的来,除了纹波,不至于有这么多幺蛾子吧

不是电路的问题,是这种结构本身的问题。
就像PWM半桥驱动电机在减速时会给电源充电,
或者PWM+LC滤波,这个C很大,当占空比由高变低也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官方的图有D27么,  按官方的来,除了纹波,不至于有这么多幺蛾子吧

官方手册上有提到过这个二极管 可以拆掉, 也可以贴
刚拆了二极管  问题仍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MP2303的内部:

外围(D1和楼主图里的D27是可以不要的):

感谢大师科普,看来原理上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好奇  这个片子出货量那么大,但是好像大家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绕过降压芯片下载电路是比较奇葩的操作的话
那后端电路如果容性元件多,然后输入端掉电快,也应该会存在崩盘的风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切关注,这种倒灌在用下载线供电情况下会发生?

应该是我选的这个dcdc结构上存在这个隐患 其他的降压电路尤其是LDO的 应该不会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科普,看来原理上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好奇  这个片子出货量那么大,但是好像大家都没发 ...

确实要注意这些问题。
如果实在担心就换MP1584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注意这些问题。
如果实在担心就换MP1584算了。

因为单片机 能耗低,我已经打算换78M05 实测几乎不发热     主要被DCDC整怕了    以前用的XL1509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注意这些问题。
如果实在担心就换MP1584算了。

对了  大师 同步的方式都有这个隐患吗  还是被我踩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大师 同步的方式都有这个隐患吗  还是被我踩坑了

一般都有这个隐患,有些可能有防倒灌措施,没有的话就要自己考虑了。
https://www.tianyancha.com/paten ... 7f8ac9b88d386e16213

http://bbs.21dianyu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170

网友:
How much current can the 30V output?

网友:
处理一下EN

网友:
MP2303的使能拉低瞬间,SW是不是持续还有一段开关波形?如果有的话,说明芯片带soft-stop功能,使用不当容易形成反向boost

网友G:
应该是把EN处理就好了,没达到使能电压M1/M2不会工作,所以也不会有BOOST升压的现象。

网友H:
看来楼主没搞明白什么是DC-DC
Buck反过来就是Boost,很正常。
所以上电时序很重要

网友:
看标题好奇点入,我还以为是 Bipolar 的 DC2DC 转换器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没搞明白什么是DC-DC
Buck反过来就是Boost,很正常。
所以上电时序很重要 ...

以前只拿来用  并且也知道BUCK 和BOOST的原理  没有深究内部结构 今次碰到了 才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I:
涨芝士了, 小时候一知半解的,认为降压电路输入高输出低,那么反过来用也是可以的:把输出接个低压,那么输入就有高压,类似变压器那样,结果输出端接了个干电池叫小伙伴摸输入端没有反应后,就纳闷无数年,直到后来真的懂得了些知识后才觉得那时候好天真好好笑,现在剧情又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涨芝士了, 小时候一知半解的,认为降压电路输入高输出低,那么反过来用也是可以的:把输出接个低压,那么 ...

这个升压是不受控制的 ,容易把芯片自己给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把EN处理就好了,没达到使能电压M1/M2不会工作,所以也不会有BOOST升压的现象。 ...

那请问老哥,怎么设定那个EN电压开启值呢?设定大于降压电路的输出值,即可防止倒灌升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请问老哥,怎么设定那个EN电压开启值呢?设定大于降压电路的输出值,即可防止倒灌升压吗? ...

正常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请问老哥,怎么设定那个EN电压开启值呢?设定大于降压电路的输出值,即可防止倒灌升压吗? ...

电阻分压就行了,楼主位的图上已经画出来了。

开启值自己计算就好。

网友K: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MP2303的输入端改成: 先放一个15V的稳压管,然后串个自恢复保险,再接入mp2303的输入,是否能满足不烧前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MP2303的输入端改成: 先放一个15V的稳压管,然后串个自恢复保险,再接入mp2303的 ...

没有去深究了   因为电流小 所以 直接换78M05 了,  几乎不发热
用7805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次打样出来的20套板子 容易返工  就3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