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时有很多重复的电路模块要画该怎么做效率高呢

楼主(2019-10-31):
      如题,不是拼板,比方说一个PCB项目里面其中里面有10个如下面LM317的小电路模块(这张PCB里面还有其他电路,不是拼版),我已经画好了一个电路模块的SCH和PCB了,还有9个都是一样的,笨办法就是挨个再画剩下的9个电路,然后再update到PCB,然后再一个个重复摆位置画线条画成一模一样,如果2个3个重复倒也算了,假如10个呢,有什么好办法呢?简单的复制黏贴只能用在SCH上,但是想在PCB上也复制黏贴就不行了,我现在用的是AD19

网友:
altium 有模块复用功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PCB里也是复制粘贴啊。之前画过不少多通道的工装,比如有32路或者64路,我就是只画一路,然后器件,走线,过孔全部走好,就开始复制。粘贴有几种,一种是完全一模一样粘贴,元器件标号都不变,新的走线没有网络了,还有特殊粘贴,新的器件会尾号累加,走线网络也会更新。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些小技巧。 经常重复做很麻烦,LDO还好没多少线,DCDC要讲布局走线就麻烦

网友:
多通道 。了解一下。哈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980&highlight=多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里也是复制粘贴啊。之前画过不少多通道的工装,比如有32路或者64路,我就是只画一路,然后器件,走线, ...

原理图、网络表咋办?

网友:
应该有简便方法,AD没用过不懂,pads可以画好一路,然后生成复用模块,PCB直接插入复用模块,搞好再更新到sch。当然sch新增部分很乱,人是看不懂的,用于PCB同步无问题,就是不好修改,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多通道,Room。

网友:
印象中有网友出了示范教程,或者是有相关文档

楼主:
早就听闻过AD里面有片段摘录 snippets功能,但是以前试过几次不成功,因为要重用的也不多,就手工画了。在altium官网上support里面找到一篇 《如何在设计复用中使用设计片段》,有视频和PDF介绍
https://altiumvideos.live.altium.com.cn/#Detail/1222

网友:
不是可以ctrl+c  ctrl+v 打天下的嘛

网友:
Allegro就知道•̀.̫•́✧

网友:
AD  PCB 重复的电路 复制  然后把复制好的电路 元件编号改成原理图对应上的编号  再从原理图更新到PCB

楼主:
实际操作了下AD的片段摘录的功能,很好用,关键的地方是元器件标注不能重复,以前失败就是因为这个,
基本就是画好的SCH和PCB都创建snippets,要创建的snippets元件标号可以选择一个不容易重复的大数值或者加后缀什么的以区分。这个很重要
下面我的元件标号就改成100起步

创建好的snippets

创建好后,要用的时候就是直接在snippets目录里面选择分别放置SCH和PCB的摘录片段

然后在PCB里点 工程菜单-> 元器件关联

出现对话框后点击“通过匹配添加配对” 然后再点击“执行更新”

然后再回到SCH图纸点击 “设计”-> "update PCB Document XXX" 更新下就OK了

接下来还要再重新标注下刚复用的元器件标号,以跟snippets中实例的标号不能重复了,以准备下次复用,这个很重要。还有我snippets过来的PCB里面大面积敷铜的GND NET丢失了,要再点击敷铜选择下GND。

       至此一个模块的PCB和SCH复用就完成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最最重要的就是元器件标号不能重复了。我大致试了下可行,记录一下防止自己记忆衰退。接下来再学学坛友还有什么更好的招式

网友:
AD 别研究了,还是学其它的吧

网友:
建议多通道,布局走线给你弄的一模一样的,位号可以不同,这样也方便实际生产,多通道用起来也很简单的。

网友:
ad用多通道,原理图也只用画一份,就是有些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980&highlight=多通道

      非常感谢,试了下你介绍的多通道方式,真的非常好用

      不过我发现,我画完第一个通道的时候画有敷铜的,然后选择“拷贝ROOM格式”,复制到其他ROOM中的时候,敷铜无法复制过去,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复制粘贴,我就这样弄

网友:
AD用多通道布线,非常方便

网友:
你需要的是snippets功能

元器件标号改成特殊的开头或后缀,我经常见到进口板子元器件标号1000开头的,这个可不代表它有一千多个元器件

楼主:
     再综合坛友的建议,又试了下ctrl+c ctrl+v大法,果然也可以啊,以前没成功是不知道PCB复制过来后要再执行元器件链接里面将元器件手工匹配。这个也非常方便,
第一步,需要重复的SCH电路复制黏贴,重新标号;
第二步,要重复的PCB部分复制粘贴,粘贴过来后会自动增加后缀标号,接下来就是工程菜单里打开元器件链接对话框,按“>”按钮,逐个将左侧和中间2列添加匹配到右列,然后执行,这样PCB链接就对应好了;
第三步,再到SCH里面设计-update pcb document一下,然后PCB里面复制粘贴过来的这部分元件标号就跟SCH里面一致了。

楼主:
根据坛友的建议,总结下来实现重复电路SCH和PCB的方法有三种
1、Ctrl+C   Ctril+V  大法,最简单便捷,画好了一路SCH和PCB,可以直接用上
2、片段摘录 SNIPPETS大法,适合慢慢积累模块,下次再画板子直接可以用
3、多通道法,这个虽然步骤稍多稍复杂,但是真的很强大,再多路都不怕。
      感谢这么多坛友给的意见,真是受教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里也是复制粘贴啊。之前画过不少多通道的工装,比如有32路或者64路,我就是只画一路,然后器件,走线, ...

      感谢指点,原来最简单的复制粘贴这么强大!

楼主:
再复制粘贴PCB的时候发现敷铜过孔焊盘有丢失Net的情况,后面发现要用“特殊粘贴”然后勾选对话框中的“保持网络名称”再粘贴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
图文并茂,顶给需要的人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
https://v.qq.com/x/page/l03370c373r.html
早期版本的模块复用视频 新的好像不支持切片功能,需要单独存成一个文件

网友:
多通道省事

网友C:
AD 的多通道设计了解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把相同部分的电路单独放到一个sch,设置好输入输出端口
然后place->sheet syombl,加载这个相同部分的sch,可设置重复次数N,
这样设计出来,在PCB中,就会有N个ROOM包含重复的这一部分电路,
只需要对其中一个ROOM内进行布局、布线,然后使用design-》room-》copy room formats

具体看附件吧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
很好的学习内容。

之前 我都是拷贝一个,改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 的多通道设计了解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把相同部分的电路单独放到一个sch,设置好输入输出端口
然后place->s ...

已经按照这篇文章操作过了,确实好用,问题就是画完一个ROOM后,复制到其他ROOM,铺铜没有复制过去,就像我上面贴出来的截图,这个有办法吗

网友:
长知识了,得收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按照这篇文章操作过了,确实好用,问题就是画完一个ROOM后,复制到其他ROOM,铺铜没有复制过去,就像 ...

不清楚你的设计意图,原则上来说多通道是用来减少板级设计中,相同功能电路的重复工作,相同功能的部分,布局布线保持一致
但是覆铜属于整板操作,如果你想各个Room的覆铜独立,可以尝试利用规则将覆铜Name加入ROOM,然后在进行room拷贝  具体没试过,只是一个思路,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Mark一下, 以后有用的着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就听闻过AD里面有片段摘录 snippets功能,但是以前试过几次不成功,因为要重用的也不多,就手工画了。在a ...

你好,子模块有网络总线就不用了如下图所示,请有没解决的方法?我的用是AD0.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子模块有网络总线就不用了如下图所示,请有没解决的方法?我的用是AD0.9的。

我也是刚刚尝试多通道的画法,具体问题还得请教上面链接里发教程的大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 的多通道设计了解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把相同部分的电路单独放到一个sch,设置好输入输出端口
然后place->s ...

请教一个问题,请见3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请见38楼。

你好,你的问题是这个吗?

这样会报

但是如果删除总线bus网络名称如下,

这样不会报错,导入PCB也正常(ps:报错时也可导入PCB)

所以不建议在多通道设计的子图中使用bus(ps:只是个人没找到解决方法,个人愚见建)
层次化非多通道可以使用总线,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