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DC12V 转AC24V 的逆变方案或者现成模块。

楼主(2019-10-31):
由于实际需要,需要供电的设备包括DC12V 和AC24V的。 现在只能用一个DC12V的电源供电。AC24需要从DC12V 逆变获得。  AC24V只需要2A左右的输出电流就够了。 寻求逆变的方案,或者有现成可以用的模块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A:
EG8010做,先升压再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8010做,先升压再逆变。

没做过这种方案。方便提供下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B:
还想问问逆变成8000KV怎么做?

网友C:
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方案,为什么不能是AC24V供电,这样要24V,12V都简单啊,成本也低啊。难道你这是监控云台?AC24是电机,DC12V是监控行业的标准供电

网友:
我猜是DC12v的枪机和AC24v的球机?
球机是能兼容DC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问逆变成8000KV怎么做?

您需要一台变压器就好搞了。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d0862a96
一个50HZ的信号源+数字D类功放,当然功放端的供电,DC-DC升压也是少不了的

网友F:
汽车逆变器变220V 然后用220V-24V普通变压器。
买正弦波逆变板,加1:2变压器,可以变24V的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方案,为什么不能是AC24V供电,这样要24V,12V都简单啊,成本也低啊。难道你这是监控云台 ...

原本也是打算用大功率AC24电源一个  DC12V通过AC整流稳压DCDC得到。但是大功率的有各种认证的只有1A小功率的。不够功率。所以不得已而为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2285&_dsign=d0862a96
一个50HZ的信号源+数字D类 ...

方案是不错!就是有点复杂了!体积太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逆变器变220V 然后用220V-24V普通变压器。
买正弦波逆变板,加1:2变压器,可以变24V的交流的。

不能用工频变压器。因为找不到带各种认证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G:
KA3525+半桥驱动 +变压器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也是打算用大功率AC24电源一个  DC12V通过AC整流稳压DCDC得到。但是大功率的有各种认证的只有1A小功 ...

直接定做变压器不行吗?找有资质的厂家定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需要一台变压器就好搞了。

这种高压包不知道好不好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KA3525+半桥驱动 +变压器方案

可以实现各种高压逆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各种高压逆变吗?

可以,由初级次级匝数比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以,由初级次级匝数比决定

可否沟通下具体点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沟通下具体点的方案········

这种都是修正正弦波(方波),老技术了
你可以去官网 www.EGmicro.com 下在正弦波逆变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