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移动电源一个小疑问,小电流放电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19-10-31):
现在的移动电源上面有个小电流放电按钮, 说是用来给蓝牙耳机等小功率设备充电的

有个疑问是, 蓝牙耳机充电电流不是蓝牙耳机自己决定的么, 跟充电宝有啥关系?
按不按这个按钮, 对充电宝有什么影响

另外, 顺道问问, 哪个厂家有可靠的充电宝充放电管理方案,
想自己配电池做大容量充电宝

网友A:
充电宝检测不到电流就关机了。

网友:
默认情况下小电流充电宝会直接关闭输出,小电流模式下就算检测不到电流也会输出一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检测不到电流就关机了。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c充电宝检测到电流低于某个值就认为充满,关闭输出了,小电流模式就可以给小电流的设备供电,而不会关闭输出

网友:
二楼正解,早期的移动电源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充电宝的SOC基本被英集芯垄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的SOC基本被英集芯垄断的

他们技术确认厉害,东西够好.

网友:
多谢各位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
移动电源放电,一般低于50mA左右,移动电源认为手机已经充满了,就关闭输出,按小电流放电按钮就可以小电流放电继续输出

网友:
移动电源方案,珠海志融,英集芯两家。要做高电压输出,功率大的,还有上海南芯的4管同步升降压芯片,可以做60多瓦。IP5318以前自己做了个充电宝,用着还行

网友:
早期的都是电流小于50mA左右就关机,这两年由于苹果的蓝牙耳机带动了整个行业都挺火,移动电源也必须更上节奏加上这个功能,

否则不懂的人估计会直接开骂,永远不关机,电放完了也会开骂,那就只能加个开关了。

网友:
就是免得充蓝牙耳机这种电流小的充电宝自动关机

网友(2019-12-01):
好像是延迟更长时间不关机,长时间还是会关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技术确认厉害,东西够好.

充放电温度偏高 其它方面感觉没毛病

网友:
楼主看来没用充电宝带过单片机   电流小会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