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高价买到精度不高的表怎么办?

楼主(2019-10-31):
请教坛友高价买到精度不高的表怎么办?厂家发誓死全家的精度很高什么的,计量院一监测精度比一般的还差,给我们造成最少一万的损失!这家公司叫江苏YIHUA测控!希望大家不要再上当了!鉴于事件正在处理中,先不说那么明白名字。

网友A:
我以为是手表,手表都是越贵精度越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手表,手表都是越贵精度越差的

流量计,说的是精度0.5级的,很高精度的,实际计量院一测很差的。

网友B:
计量院都检测了,法院见.

网友C:
计量类的东西,高精度的只能买进口的。

网友D:
涡街的?江苏这家公司估计是买国内的传感器,自己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量院都检测了,法院见.

厂家派人去计量院了,正在处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量类的东西,高精度的只能买进口的。

中国有部分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街的?江苏这家公司估计是买国内的传感器,自己开发的

孔板的,谢谢!

网友D:
有没有标定的途径,凑合用一下,不然只有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标定的途径,凑合用一下,不然只有退货了

厂家派人去处理了,他们说一定处理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流量计,说的是精度0.5级的,很高精度的,实际计量院一测很差的。

是缺斤少两?  还是多斤多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缺斤少两?  还是多斤多两?!

误差超差,偏负呗,要不怎么能有损失呢。

网友G:
卖什么表?怎么这种没牌子的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派人去处理了,他们说一定处理好。

是不是给计量院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标定的途径,凑合用一下,不然只有退货了

直接让厂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误差超差,偏负呗,要不怎么能有损失呢。

误差太大,过不了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什么表?怎么这种没牌子的厂家?

孔板流量计。

网友H:
厂家包过计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厂家包过计量就行了。

现在就是这样,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网友:
计量所来生意了

楼主:
没办法,只能这样,没有计量认证客户也不要,自己也不放心。

楼主:
江苏仪华测控,希望大家注意!这是计量院给的结果,注意,误差达到63%,说是0.5级的表,我们高价买回来,现在堵不住了,去哪里测都没有用!开始说他们自己找个地方都可以搞定,说是微调一下,现在我们采购打电话说不接电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厂家包过计量就行了。

现在包不住了.

网友:
没打点好。。

楼主:
再打点这误差63%能让你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再打点这误差63%能让你过?

你这是气体还是液体的,最大才10牛立方米每小时,,这流量得多少小啊 单位还是每小时..

流量太小,一般的计量院都不一定校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量类的东西,高精度的只能买进口的。

这个观点我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气体还是液体的,最大才10牛立方米每小时,,这流量得多少小啊 单位还是每小时..

流量太小,一 ...

气体的,流量不小了,燃气表升/小时的都有。

网友J:
难道是搞不定精度,就搞定计量精度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难道是搞不定精度,就搞定计量精度的人?

误差这么大,搞哪个都没有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误差这么大,搞哪个都没有用。

精度偏差大,要先看重复性偏差大不大。如果重复性精度很小,可能就是出厂调校的问题,或者是跟计量院检定仪表有固定偏差。可以找到差别所在来解决。如果是重复精度偏差很大,那就是仪器本身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精度偏差大,要先看重复性偏差大不大。如果重复性精度很小,可能就是出厂调校的问题,或者是跟计量院检定 ...

看上面参数,重复性绝对超了。连1.5级的都不如。

网友I:
引用 楼主:
气体的,流量不小了,燃气表升/小时的都有。

哦,,燃气不清楚,密度低可能吧,,我只了解空气,,如果空气,那是非常非常小了.,

流量=流速*管道面积*3600  要么管道非常小,要么流速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燃气不清楚,密度低可能吧,,我只了解空气,,如果空气,那是非常非常小了.,

流量=流速*管道 ...

计量院都是空气测的,所以空气也可以那么小的流速,网速微流量计,比燃气表流量还小。

网友:
在哪个计量所检的?其实有时不一定是送检仪表的问题,计量所的问题也有很多。
同样是计量所,检定水平参差不齐的,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计量所,一问三不知的,有的直接瞎扯淡。
比如我们的表送检省计量所都是合格的,换到西部的一些计量所就不合格,数据一分析,检定就没按规程来。
同样是省级的计量所,检定出来的结果能差很多,有时候仪表厂家也很无奈,谁让是有计量所可以出证书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计量院都是空气测的,所以空气也可以那么小的流速,网速微流量计,比燃气表流量还小。 ...

如果是空气,我不知道你管道面积多少,你算一下流速多少,  流速=10/3600/面积 ,你看你流速是多少 像浙江计量院.他们自己说是省级计量院里面配置最高的了,他们的设备是80多万的,我去看过,微风也是测不准的,0.1以下应该是测不了

据说,能精确到0.1m/s 以下的  国内有二台设备,在广州...同样也可以想一下,一般公司也不一定有这么精确的校准设备..吹不吹牛看他们校准设备精度就知道了,,不可能做出来的东西比校准设备还高精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空气,我不知道你管道面积多少,你算一下流速多少,  像浙江计量院.他们自己说是省级计量院里面 ...

气体的送浙江省院还是比较靠谱的,都按检定规程来检的,而且专业,我们以前经常送。
别的地方的计量所就看运气了,什么样的数据都能标出来,
看过不少计量所,检定装置做的就有问题,但是你跟他讲道理,门都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气体的送浙江省院还是比较靠谱的,都按检定规程来检的,而且专业,我们以前经常送。
别的地方的计量所就 ...

是的,浙江省计量院能过,那基本没有哪个计量院过不了

再问一下楼主,,如果你买的流量计是按天燃气来做的,那误差大就对了,天燃气的空气密度应该是相差了一倍吧..如果里面程序是按天燃气来标定,你现在以空气来检测..结果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浙江省计量院能过,那基本没有哪个计量院过不了

天然气需要加压缩因子计算补偿的,不然不会准的。

网友:
孔板就不可能是0.5% 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仪华测控,希望大家注意!这是计量院给的结果,注意,误差达到63%,说是0.5级的表,我们高价买回来,现 ...

而且这个表根本就不标定,就是通过软件计算一个参数

网友L:
能有2.0精度就算合格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能有2.0精度就算合格了

据我所知我们家只能做到5.0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空气,我不知道你管道面积多少,你算一下流速多少,  流速=10/3600/面积 ,你看你流速是多少  ...

有的量程测不了,但我这个量程肯定能测,不能测那计量院就会说不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气体的送浙江省院还是比较靠谱的,都按检定规程来检的,而且专业,我们以前经常送。
别的地方的计量所就 ...

江苏计量院的,那里的人说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浙江省计量院能过,那基本没有哪个计量院过不了

我买的就是空气的,试验室只能测空气,不是燃气的。

网友:
没细看,楼主买的孔板啊。。
那只能呵呵了,孔板这东西,量程比很小的,而且这个基本都是计算出来的,厂家标不标都还未知。
0.5级的孔板你能买到那是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据我所知我们家只能做到5.0精度

国标可是1.5的精度,我说的是 方/小时 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计量院的,那里的人说可以测。

江苏省计量所也可以的,我们也送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国标可是1.5的精度,我说的是 方/小时 的情况下。

不要谈国标,国内没有人家能做到2.0以内的 孔板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国标可是1.5的精度,我说的是 方/小时 的情况下。

孔板能标出个3.0已经谢天谢地了。。
量程比1:3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的量程测不了,但我这个量程肯定能测,不能测那计量院就会说不能测的。 ...

所以不知道你的这个截面积多少

比如 10公分的直径 最大也就0.3m/s的流速..还要分成5组数据  0.06 啊

管道越大,就越小了...我对这个计量院表示怀疑.也对这个产品表示怀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所以不知道你的这个截面积多少

比如 10公分的直径 最大也就0.3m/s的流速..还要分成5组数据  0.06 ...

是的,空气的话,这个流量太小了。
液体别说孔板了,就算是电磁流量计0.5m/s以下都很难保证0.5的精度。
气体的流速基本是液体的10倍以上。
DN10的气体涡街的下限是5m/s,只能做到1.5的精度,1.0都勉强。
孔板不会比这些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谈国标,国内没有人家能做到2.0以内的 孔板

这么说网上说的孔板的可以做到0.5的是假的?这还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不知道你的这个截面积多少

比如 10公分的直径 最大也就0.3m/s的流速..还要分成5组数据  0.06 ...

DN25的。

网友K:
厂家给你的流量范围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空气的话,这个流量太小了。
液体别说孔板了,就算是电磁流量计0.5m/s以下都很难保证0.5的精度。

涡街的公司说可以做1.5的,不过已经不敢了,准备买腰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厂家给你的流量范围是多少 ?

0.1-10方/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孔板能标出个3.0已经谢天谢地了。。
量程比1:3左右。

孔板的这么差?

网友K:
这家真的好牛逼,计量所也敢按这个来检。
DN25,0.1-10方/小时,你知道这有多牛逼么?
100:1的量程啊,0.057m/s~5.7m/s,还要0.5的精度
已经秒杀了所有国际上的99%气体流量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厂家给你的流量范围是多少 ?

我不了解孔板,按我的理解 DN25  气体流量10 ,空气流速也就0.05
计量院我达到0.01的风洞才能校吧..目前我还没听说过哪家可以做到这个风洞,还是精度,,并且国内外我都还没发现能做出这种精度的产品,更牛逼,,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不了解孔板,按我的理解 DN25  气体流量10 ,空气流速也就0.05
计量院我达到0.01的风洞才能校吧 ...

是的,气体类的流量计是很难做的,实验装置是一方面,
实验模型,空气动力学的东西要求很高的,国内的厂家基本都是经验值,
据我了解,气体类的流量计基本都是1.5以上的精度,1.0的有,但是也就那几家。
孔板这个国内基本都是计算书算出来开孔尺寸然后开孔的,
能买到计算书软件的都能自己做孔板,标不标都那样,因为计算书软件就那么几家有。
国外和国内的做法好像相反,孔板是固定孔,有配专门的表头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家真的好牛逼,计量所也敢按这个来检。
DN25,0.1-10方/小时,你知道这有多牛逼么?
100:1的量程啊,0 ...

计量所只管收钱+测试,测不到的不测,测能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了解孔板,按我的理解 DN25  气体流量10 ,空气流速也就0.05
计量院我达到0.01的风洞才能校吧 ...

音速喷嘴能达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气体类的流量计是很难做的,实验装置是一方面,
实验模型,空气动力学的东西要求很高的,国内的厂 ...

没想到孔板流量计这么差,网上很多卖这个的,都说可以定制0.5级的,看来全是骗子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计量所只管收钱+测试,测不到的不测,测能测到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标准机构,不按标准办事,这也让好多按标准做的企业很无奈。
江苏省计量所我们送过很多次,感觉好不错的,至少我们送的表都按标准来的,装夹,检定都还好。
西部地区的有些计量所就呵呵了,
比如非要用4-20mA来检0.5级及以下的表、检定装置没有稳压罐,取压方式的错误,各种不按规程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速喷嘴能达到不?

达不到的,我们花了200多万做了一套音速喷嘴装置,也就勉强1.0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江苏仪华测控,希望大家注意!这是计量院给的结果,注意,误差达到63%,说是0.5级的表,我们高价买回来,现 ...

这不是误差,是故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所以说,作为一个标准机构,不按标准办事,这也让好多按标准做的企业很无奈。
江苏省计量所我们送过很多 ...

就是江苏计量所检的,上面的数据。气体的国内很多地方都检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江苏计量所检的,上面的数据。气体的国内很多地方都检不了的。

浙江省计量所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误差,是故障了吧

是误差,一开始就没做好,开始给我们货的时候就没见到气体流量检测报告,只有一个4-20毫安报告,开始就怀疑这家做假,另外这家的业务也很搞笑,开始给一个业务联系,后来我们采购又同另一个业务联系,结果货来了另一个业务还在打电话问做不做,根本就没把质量当回事,都是以销售为导向,从来不问自己产品行不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误差,一开始就没做好,开始给我们货的时候就没见到气体流量检测报告,只有一个4-20毫安报告,开始就怀 ...

最终什么结果啊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终什么结果啊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退款,希望大家以后知道这一家就可以了。

网友N:
1)看看你的量程选择是否正确,感觉你的量程选择可能偏大了,最小的那个1.016 VS 0.373 是有问题的。
2)尝试拟合了一下曲线(去掉最小点),按最小二乘拟合出来公式是Y=-0.0008X^2 + 1.1505X - 2.3977, R^2 = 0.9983
3)根据拟合曲线可以看到二次项非常小,线性度还是不错的。建议你看看计量所的计量量纲和产品是否有差别,另外,产品一般有满刻度标定和零点标定的设置,你们在送检前是否设置正确?

综上所述,你再复核一下量程和标定参数。
标定参数一般可以通过MODBUS完成,不知道你有没有向厂家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L:
引用 楼主:
退款,希望大家以后知道这一家就可以了。

用孔板就不要要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1)看看你的量程选择是否正确,感觉你的量程选择可能偏大了,最小的那个1.016 VS 0.373 是有问题的。
2)尝试 ...

谢谢,已退款, 那个重复性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孔板就不要要求精度

谢谢,以后注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