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LED驱动电路

楼主(2019-10-31):
我在一个应用中需要一个恒流LED驱动电路,两个白色LED串联,电流大概10-15mA,要用线性电源,而非PWM电源,怕EMC问题。另外,我需要电流可调,可通过给PWM的形式,或者额外增加DA等方式。

网友:
PWM+RC滤波接输入端:

网友A:
简单,恒压源简单吧,加一个电阻就行了就横流了,以前就这么干的啊,调电压就可以调电流。

网友:
7805也可以接成恒流形式啊

楼主:
我看到一些集成芯片也是这种做法

楼主:
目前看到Diodes有一些恒流源的选项,从稳定性的角度上来看,我先用芯片的方案,目前在看AL5812

网友:
试试XT2106,电流可调,国产的,很便宜
我用来驱动单LED的背光片,30mA

网友B:
TM1810-2,20mA恒流驱动,要调光接一个mos管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恒压源简单吧,加一个电阻就行了就横流了,以前就这么干的啊,调电压就可以调电流。 ...

LED驱动最好不要用恒压源,LED的特性是反的,恒压驱动温度越高电流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驱动最好不要用恒压源,LED的特性是反的,恒压驱动温度越高电流越大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的,应该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1810-2,20mA恒流驱动,要调光接一个mos管控制

这个加mos调光又变成PWM调光了,担心会干扰我旁边的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加mos调光又变成PWM调光了,担心会干扰我旁边的数据线。

你自己发帖都说了,要调光可以通过PWM,又说不要PWM驱动的方式,是不是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发帖都说了,要调光可以通过PWM,又说不要PWM驱动的方式,是不是矛盾? ...

前辈,不好意思,我自己看了下我的描述确实是有问题。我没表达好,我想说的是有否有那种PWM输入,内部是将PWM转成模拟然后去控制输出的。我现在想到的方式是在调节电流处,通过DA或者数字电位器的方式来进行电流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