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VET6 串口7没放应 请教大家?

楼主(2019-10-31):
按道理 串口配置一下 就可以用了 但又到了怀疑人生的时刻 大家帮忙看看 串口7连引脚电平都是低电平 配置错了吗?

网友:
看不出来

楼主:
是啊  我也很诧异啊  是连接配置有问题吗  电平都是低的

网友A:
确认下寄存器值吧,猜测是GPIO初始化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寄存器值吧,猜测是GPIO初始化没成功。

好的  谢谢 !!!

网友B(2020-07-23):
请问朋友,你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朋友,你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谢谢

还是配置问题  你要仔细的找找 有一个地方错了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朋友,你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谢谢

我原来是宏定义搞错了 张冠李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