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在STM32生成的BIN文件后面加几个数据对程序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9-10-31):
请问下。这样对整个程序运行有没有影响?

网友:
99%没有影响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A:
偷偷地告诉你,还可以在中断向量的空白地方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偷偷地告诉你,还可以在中断向量的空白地方加

好主意,动态写的话,会不会把中断数据会擦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动态写的话,会不会把中断数据会擦除了?

动态写一定要单独一个扇区(最好双扇区),不然搞不好就自宫了!

网友:
只要没碰到程序就完全没问题,我经常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