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XCEL中数据筛选问题

楼主(2019-10-31):
需要在EXCEL中筛选部分数据,下图中“1”这列,有很多相同的数据,后面对应“2”这列有不同的数据,现需要按“1”列中的数据,把“2”列中最小值筛选出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两种方法。
方法一:列1筛选,需要哪个数据筛选哪个数据;列2升序排序。这样第一行的列2里的值,就是你要的最小值。
方法二:列1筛选,需要哪个数据筛选哪个数据;找个另外的单元格,做公式SUBTOTAL求列2的最小值。这种方法,列1筛选后,这个单元格就更新成你要的最小值。

网友:
方法之一: 排序,再人工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