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老示波器按键膜坏了,如何维修啊?

楼主(2019-10-31):
泰克4034,大概9年前买的,现在一个按键不好用了,在所有橡胶按键上都涂抹上导电银浆,其他正常的按键一样还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失灵的按键还是不行,估计是哪个膜(见下图),坏了。送泰克维修站,说已停产,无配件了,自己做一个新的膜麻烦了,这个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这个是是拆解全图: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膜,用PCB做出来装上去,
多出的PCB放某宝卖!

网友:
用导电布贴在软按键上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接插件部分坏了。

网友:
找拆机?
直接换台示波器吧

网友:
之前用导电银浆修复过一台工业设备的薄膜开关。
找到断点处,涂抹导电银浆,等待干透。

网友:
有那种导电笔啊!如同黑色油性签字笔又带有一点点近似胶状的那一种。
我是在 RS 上买的,这货本来是给 Arduino 的选配,可让小朋友在纸上画电路,画好后就类似 PCB 一般直接连接器件导电使用,且便宜好用,就用它修过了一台全透明的计算器了。

网友:
换成薄一点的按键,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