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设置了放大后,无论用什么软件截图输出图都变大

楼主(2019-10-31):
有没有方法解决?图被拉大了

网友:
因为你放大了呀

网友A:
而且是系统级全局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系统级全局放大

问题是截图后比原来的画面大。

网友B:
用这个截图软件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截图软件可以解决

你那个软件跟微信和QQ截屏一样。问题在图片浏览器上。用下图中红包箭头的软件打开正常,用绿色箭头指向的软件打开是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