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梯形图指令,OPT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9-10-31):
请教PLC梯形图指令,OPT是什么指令?

前段时间得到一套国产的兼容三菱FX2N的PLC,正好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买了一堆各种通讯线,程序没有密码,很顺利把梯形图读出来了,

这是一个多点测温的系统,plc 驱动一个8通道温度变送模块,读取温度数据送到文本屏上显示和做相关控制操作,

给文本屏买了几条编程线,都不能正常通讯,后面自己又花了300块买了一个二手触摸屏,参照梯形图,很容易就实现了原配文本屏的功能,

然后就想学习一下这个梯形图程序,发现还是很简单的,甚至在程序里还看到了3个时间逻辑炸弹,到了特定日期系统就会停机的那种,

然后最有难度的自然就是通讯方面的梯形图程序了,找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也能理解一些,但接下来出现了一个OPT的指令,百度不到,请教了几个PLC方面的从业人士

诡异了,居然都不知道,这是啥情况呢? 梯形图是在一个兼容三菱FX2N的国产PLC里读出来的,软件GX Works2  也能识别,编译,但就是找不到这个OPT指令的介绍,

现在也没其他的办法,特到论坛里来发帖求助,看看这个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读出来的梯形图如下:

就我观察,这是一个通讯方面的指令,

D41 D51 D61 和它们后面的几个地址  都是存放当前温度值得地方。

定时2秒完成  opt指令  和设置一些通讯标志

请问,各路神仙,这个OPT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A:
应该是扩展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扩展模块吧

这是一个多点测温的系统,plc 驱动一个8通道温度变送模块,读取温度数据送到文本屏上显示和做相关控制操作,

是扩展的,一个8通道温度变送模块    ,关键是不知道这个指令怎么用啊!

网友B:
你这是编译后的梯形图,和源程序完全不一样

网友C:
是不是FNC89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FNC89指令

我试着换成FNC 89     但是也对不上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编译后的梯形图,和源程序完全不一样

请问这位道友,我怎么才能知道编译以前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