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STM32CUBE 非要按照64bit java,32bitwin7怎么破

楼主(2019-11-01):
更新到新版本后,生产hal库在keil中无法自己打开,手动打开后编译错误

网友A:
没必要换新版本吧,目前还在用4.27版本,5以后的界面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新版本吧,目前还在用4.27版本,5以后的界面太烂了

手贱,现在改不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贱,现在改不回来了

可以卸载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卸载重装吧?

。。。。我可以说各种卸载都没反应吗,真掉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说各种卸载都没反应吗,真掉坑了

那删掉安装目录直接装呢?

网友:
使用swing开发的,还是javafx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删掉安装目录直接装呢?

全部删除了,现在装回4.22了。
这个是要彻底放弃32bit系统的节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贱,现在改不回来了

好像没这个限制吧,我电脑上4.27和5同时存在的,都可以用。只不过直接打开工程会默认使用5打开。可以先启动4.27的软件然后从软件里再打开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这个限制吧,我电脑上4.27和5同时存在的,都可以用。只不过直接打开工程会默认使用5打开。可以先启 ...

我直接覆盖更新的。
5版本,你的是 64位系统?

网友:
5版本的界面确实烂,特别遇到分辨率不高的笔记本时,拥挤的界面让人用起来很难受

网友:
strongly advised是强烈建议,不是必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覆盖更新的。
5版本,你的是 64位系统?

我第一次也是直接覆盖安装的,然后发现不好用,又接着安装了4.27,两个版本现在共存。我是64bit系统

网友C:
抓紧升级64位吧,没有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紧升级64位吧,没有不适应

界面突变太厉害了,还没适应。公司电脑,没办法升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管,直接按确认,跳过。

网友:
ST做的软件出名烂,真的佩服他们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只是生产点初始化代码

网友:
主要是因为跨平台吧,更新太频繁了

网友D:
4.74好像是4的最后版本,用起来不错,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4.74好像是4的最后版本,用起来不错,推荐

你这个是keil吧,人家没说这软件

网友:
大型软件也有越来越多新版本只支持 64 位了,跑 32 位系统那内存都不到 4GB,软硬件都该升级了

网友:
现在的系统,有些东西莫名其妙的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4好像是4的最后版本,用起来不错,推荐

我这里只有4.22的。求4.7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