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家国产器件的替代-芯佰微(安锐迪)

楼主(2019-11-01):
一个朋友是做这个品牌的,我看了下产品线比较全,很多常用的都有替代,特此推荐下,PIN TO PIN兼容。如有违规,请版主告知删除。谢谢
品牌——芯佰微  之前专做军工,现在拿出来做工业
代理商——南京安锐迪  一级代理

1 ADC 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2 DAC+DDS+QDUC 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3 运算放大器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4 电源管理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5 接口电路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6 可调电压基准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7 负载驱动芯片/达林顿晶体管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复位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9 USB 控制器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10 时钟&超声波传感器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网友A:
做的这么全?看样子应该是直接抄版了

网友B:
咨询一下1.5G双8位ADC CBM08D1500YS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这么全?看样子应该是直接抄版了

合格的二楼,您直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不过能抄的稳定就是成功

网友:
抄板不侵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1.5G双8位ADC CBM08D1500YS的价格

大概在2500 具体看量。 TI的应该3500左右吧

网友C:
最好通用芯片报个零售价格,可以考虑一下替换。

网友:
看原厂管控,有些甚至可以直接拿到裸片直接封的。重新打mar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在2500 具体看量。 TI的应该3500左右吧

这个价格不合适吧

网友:
命名很有意思。

网友:
各位可以去网站看看具体资料哦(COREBAI),这个年代能把芯片大方地挂在官网上,并且都有一一对应的型号的国内芯片设计公司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不合适吧

: ),说实话,这款现在用的不多,Highrel类客户都在使用10Bit,12bit的高速采样芯片了。

网友:
留个记号  以防后面可以用

网友:
请问有淘宝店铺么?

网友E:
有24位的ADC就好了

网友:
很NB的样子

网友F:
这些军工基本是直接拿裸片封的,全面深入了解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些军工基本是直接拿裸片封的,全面深入了解过。

什么意思?就是连抄的水准都没有达到?

网友:
厉害了,能抄也是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24位的ADC就好了

你这是要逆天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意思?就是连抄的水准都没有达到?

意思就是从原厂卖的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意思就是从原厂卖的裸片。。。。

拿裸片  -->自己封装打字   开卖?

网友:
数据手册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些军工基本是直接拿裸片封的,全面深入了解过。

那跟以前的上海“”IC打磨王" (汉芯--陈进,骗取祖国11亿研发资金,让我国芯片停滞13年。。。),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通用芯片报个零售价格,可以考虑一下替换。

具体有意向的型号咨询11楼的我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4位的ADC就好了

不是,11楼就是我朋友 具体有疑问大家可以咨询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意思就是从原厂卖的裸片。。。。

是否为封装的裸片我也不得而知, 从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说是自主研发的。说是上百的工程师研发了十年的成果。

网友:
其实有工厂能做抄板也是挺好的一件事,至少可以在贸易战时有备选方案

网友J:
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有意向的话,可以提供点样片给你测试测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跟以前的上海“”IC打磨王" (汉芯--陈进,骗取祖国11亿研发资金,让我国芯片停滞13年。。。),有啥区 ...

国产芯片一般3种模式,1)正向设计,自主研发; 2)反向设计,解剖还原;3)买die,封装。个人认为,第一种需要精力和资金,但常常市场等不了,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和坚持的,第三种,太low,好多军工上用这种方式,第二种,是目前比较实际的,国产的芯片公司,先能活下来是首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质量问题经不起市场检验的自然会被淘汰。

网友:
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国产芯片一般3种模式,1)正向设计,自主研发; 2)反向设计,解剖还原;3)买die,封装。个人认为,第一 ...

后两种模式一般大的客户不敢用,大客户都要求供应商签署知识产权协议,保证供应商的产品没有知识产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