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升降压稳压芯片

楼主(2019-11-01):
一些电池供电的电机驱动系统中,电机启动电流消耗大,导致电池电压降低太多,导致给单片机供电的LDO或者DC/DC工作异常,进而导致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现需求适用于锂电池3.7V和12V供电,稳压输出5V和3.3V的升降压稳压芯片
TPS62030和LTC3780符合要求,不过太贵
寻求廉价的芯片方案

网友:
http://www.southchip.com/products1.aspx?TypeId=77&fid=t3:77:3
找找南芯的,他地方有挺多buck-boost的芯片

网友:
MPS和南芯都可以,你可以上半导小芯APP找到对应的替代型号

网友:
3780,功率管外置,是为了方便调整走2A/5A大电流。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ost-regulators.html
也有性价比高的,小电流的,比如LTC3129等,我们几个做可穿戴,售价30W+的人体植入医疗设备在用。
LTC讲的是根据需求筛选合适的part,而不是一看到LTxxx就退而忘却,“高贵不贵”,跟CH/MK包包一样,还不是LV/Gucci,TDK/Vicor才是~

网友:
随便找个boost芯片,然后sepic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原因是电池内阻大,应该更换电池,或者并联电池。

网友:
LTC3780主要是大功率的,楼主要个5V和3.3V显然不是准备大电流,目前好点找MPS,或者南芯了,南芯的芯片大多都是升降压的,

不过也是2-30W以上的居多,如果只要个2-300mA,确实有点浪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现统一回复下:
LTC就是贵,项目不差钱才敢用,以前不得不选用LT1013,结果用的是TI的
电池确实是硬伤,不过上头决定了,验证过了,电池不能换,苦逼电工只能自己撞墙想办法
水平有限,不考虑需要很多设计的方案
手里缺米,只能找便宜方案,
看来以后只能先DC/DC升压,再降接LDO方案,例如有名的FP6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