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靠谱三防漆推荐个

楼主(2019-11-01):
低功耗的板子,喷了三防漆如果不是太干的话,功耗会变大,大批量用过三防漆的坛友推荐些可靠的?
另外问下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导热硅脂(非固化)和液体生料(密封用)

楼主:
6-7月份开发的R2000模块,8-9月份小批做了几十个,经过一段时间实测还是比较可靠,33dbm盘点,实时温度小于55度,准备量产,应该会用不少非固化导热硅脂。

网友:
搭车问一下,大家怎样刷三防漆,插座等位置有没有好的方法遮挡(贴胶纸除外)。大家是用刷还是喷

网友A:
三防漆,感觉就是一个坑。
想象很美好,其实问题多。
首先要均匀,第二要无气泡。弄不好, 就是一个 水/灰尘的 吸附体。
再者,会影响导电性,耗损等电气特性。
感觉这玩意就是那些不想从外壳上防护, 而想走捷径的人想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防漆,感觉就是一个坑。
想象很美好,其实问题多。
首先要均匀,第二要无气泡。弄不好, 就是一个 水/灰 ...

这也不能这么说,汽车ECU,外壳密封的非常好,但是还是会有三防漆。

网友B:
三防漆还没有完美的那种,看你倾向于哪种性能了,是方便涂敷、耐高温、还是绝缘性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防漆还没有完美的那种,看你倾向于哪种性能了,是方便涂敷、耐高温、还是绝缘性好 ...

同样有这个问题   感觉喷剂的那种方便些,但是成本高,手刷的那个  会碰到接插件有时会导致显示部分   断码,这方面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这个问题   感觉喷剂的那种方便些,但是成本高,手刷的那个  会碰到接插件有时会导致显示部分   断 ...

还是用喷涂的那种,我们现在连这种都达不到要求,全部外协了,价格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喷涂的那种,我们现在连这种都达不到要求,全部外协了,价格更高 ...

我们那个有很多接插件,现在是这样做的
SMT只贴贴片的器件,回来后先三防,然后人工补接插件,但是这种做法   焊接好的板子 表面会遗留焊锡和松香   比较难看
这时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一起焊接好 接插件  再一次成型喷三防漆,这次批量吃过亏,就是接插件上无意中   喷上了这种漆,导致接触不良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真正的三防漆其实应该是三防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