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实现

楼主(2019-11-01):
实现
class IrNec(irMargin: Int) extends Component {
  val io = new Bundle {
    val sampleClk = in Bool()
    val ir = in Bool()
    val req = out Bool()
    val userCode = out Bits (8 bit)
    val dataCode = out Bits (8 bit)
  }

  val irBoundary = new Bundle {
    val bdyMs9 = 9000
    val bdyMs4_5 = 4500
    val bdyMs2_25 = 2250
    val bdyMs0_56 = 560
    val bdyMs1_69 = 1690
    val bdyMs42_02 = 42020
    val bdyMs98_19 = 98190
  }

  def maxBoundary(m: Int) = {
    (m * (100 + irMargin) / 100).toInt
  }

  def minBoundary(m: Int) = {
    (m * (100 - irMargin) / 100).toInt
  }

  val ir = RegNext(io.ir).init(True)
  val samples = History(ir, 3, True)
  val irFilted = RegNext(MajorityVote(samples))

  val data = Reg(Bits(32 bit))

  val irFsm = new StateMachine {
    val cnt = Reg(UInt(log2Up(maxBoundary(110000)) bit))
    val bitCnt = Reg(UInt(6 bit))
    val stateIdle: State = new State with EntryPoint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HeadL)
        }
      }
    }
    val stateHeadL: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9)) {
          goto(stateHeadL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HeadL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HeadH)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9))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HeadH: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4_5)) {
          goto(stateHeadH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HeadH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DataL)
          bitCnt.clearAll()
          data.clearAll()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4_5))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L: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0_56))) {
          goto(stateDataL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L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when(bitCnt === 0x20) {
            goto(stateDataEnd)
          }.otherwise {
            goto(stateDataH)
          }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0_56))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H: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0_56)) {
          goto(stateDataH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H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DataL)
          bitCnt := bitCnt + 1
          //data(bitCnt) := False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0_56)) {
          goto(stateDataH_2)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H_2: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1_69)) {
          goto(stateDataH_3)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H_3: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DataL)
          bitCnt := bitCnt + 1
          data(bitCnt(4 downto 0)) := True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1_69))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DataEnd: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RepeatHeadL)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42_02))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HeadL: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9)) {
          goto(stateRepeatHeadL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HeadL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RepeatHeadH)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9))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HeadH: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2_25)) {
          goto(stateRepeatHeadH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HeadH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RepeatEndL)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2_25))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EndL: State = new State {
      onEntry {
        cnt.clearAll()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0_56))) {
          goto(stateDataL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EndL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RepeatEndH)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0_56))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EndH: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Idle)
        }.elsewhen(cnt === minBoundary(irBoundary.bdyMs98_19)) {
          goto(stateRepeatEndH_1)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val stateRepeatEndH_1: State = new State {
      whenIsActive {
        when(!irFilted) {
          goto(stateRepeatHeadL)
        }.elsewhen(cnt === maxBoundary(irBoundary.bdyMs98_19)) {
          goto(stateIdle)
        }.otherwise {
          cnt := cnt + 1
        }
      }
    }
  }

  val irReq = RegInit(False)
  when(irFsm.isEntering(irFsm.stateDataEnd)) {
    when((data(31 downto 24) ^ data(23 downto 16)).andR
      & (data(15 downto 8) ^ data(7 downto 0)).andR) {
      irReq.set()
    }
  } otherwise {
    irReq.clear()
  }

  io.req := irReq
  io.userCode := data(7 downto 0)
  io.dataCode := data(23 downto 16)
}

仿真
doSim { dut =>
      dut.clockDomain.forkStimulus(period = 1000)

      val us = 1000
      val ms = 1000*1000

      def irSendHead():Unit ={
        dut.io.ir #= false
        sleep(9*ms)
        dut.io.ir #= true
        sleep(45*ms/10)
      }

      def irSendBit(b:Int):Unit = {
        dut.io.ir #= false
        sleep(560*us)
        dut.io.ir #= true
        if(b!=0){
          sleep(1685*us)
        }else{
          sleep(560*us)
        }
      }

      def irSendByte(d:Int):Unit={
        irSendBit(d & (0x01 << 0))
        irSendBit(d & (0x01 << 1))
        irSendBit(d & (0x01 << 2))
        irSendBit(d & (0x01 << 3))
        irSendBit(d & (0x01 << 4))
        irSendBit(d & (0x01 << 5))
        irSendBit(d & (0x01 << 6))
        irSendBit(d & (0x01 << 7))
      }

      def irSendTail():Unit ={
        dut.io.ir #= false
        sleep(560*us)
        dut.io.ir #= true
        sleep(500*us)
        sleep(40*ms)
      }

      def irSendRepeat():Unit={
        dut.io.ir #= false
        sleep(9*ms)
        dut.io.ir #= true
        sleep(225*ms/100)
        dut.io.ir #= false
        sleep(560*us)
        dut.io.ir #= true
        sleep(102*ms)
      }

      def irSend(userCode: Int,dataCode:Int): Unit ={
        irSendHead()
        irSendByte(userCode)
        irSendByte(~userCode)
        irSendByte(dataCode)
        irSendByte(~dataCode)
        irSendTail()
      }

      val irThread = fork{
        dut.io.ir #= true
        sleep(20*ms)
        irSend(0x80,0x04)
        irSendRepeat()
        irSendRepeat()
        irSend(0x80,0x06)
      }

Verilog
module IrNec (
      input   io_sampleClk,
      input   io_ir,
      output  io_req,
      output [7:0] io_userCode,
      output [7:0] io_dataCode,
      input   clk,
      input   reset);
  wire  _zz_1_;
  wire  _zz_2_;
  wire  _zz_3_;
  wire  _zz_4_;
  wire  _zz_5_;
  wire  _zz_6_;
  wire  _zz_7_;
  wire  _zz_8_;
  wire  _zz_9_;
  wire  _zz_10_;
  wire  _zz_11_;
  wire  _zz_12_;
  wire  _zz_13_;
  wire  _zz_14_;
  wire  _zz_15_;
  wire  _zz_16_;
  wire  _zz_17_;
  wire  _zz_18_;
  wire  _zz_19_;
  wire  _zz_20_;
  wire  _zz_21_;
  wire  _zz_22_;
  wire  _zz_23_;
  wire  _zz_24_;
  wire  _zz_25_;
  wire  _zz_26_;
  wire  _zz_27_;
  wire  _zz_28_;
  wire  _zz_29_;
  wire  _zz_30_;
  reg  ir;
  wire  samples_0;
  reg  samples_1;
  reg  samples_2;
  reg  irFilted;
  reg [31:0] data;
  wire  irFsm_wantExit;
  reg [17:0] irFsm_cnt;
  reg [5:0] irFsm_bitCnt;
  reg  irReq;
  reg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type irFsm_stateReg;
  reg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type irFsm_stateNext;
  `ifndef SYNTHESIS
  reg [191:0] irFsm_stateReg_string;
  reg [191:0] irFsm_stateNext_string;
  `endif

  assign _zz_1_ = (irFsm_cnt == (18'b000001110000100000));
  assign _zz_2_ = (irFsm_cnt == (18'b000010101000110000));
  assign _zz_3_ = (! irFilted);
  assign _zz_4_ = (irFsm_cnt == (18'b000000111000010000));
  assign _zz_5_ = (! irFilted);
  assign _zz_6_ = (irFsm_cnt == (18'b000001010100011000));
  assign _zz_7_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111000000));
  assign _zz_8_ = (irFsm_cnt == (18'b000000001010100000));
  assign _zz_9_ = (! irFilted);
  assign _zz_10_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111000000));
  assign _zz_11_ = (! irFilted);
  assign _zz_12_ = (irFsm_cnt == (18'b000000001010100000));
  assign _zz_13_ = (! irFilted);
  assign _zz_14_ = (irFsm_cnt == (18'b000000010101001000));
  assign _zz_15_ = (! irFilted);
  assign _zz_16_ = (irFsm_cnt == (18'b000000011111101100));
  assign _zz_17_ = (! irFilted);
  assign _zz_18_ = (irFsm_cnt == (18'b001000001101010000));
  assign _zz_19_ = (irFsm_cnt == (18'b000001110000100000));
  assign _zz_20_ = (irFsm_cnt == (18'b000010101000110000));
  assign _zz_21_ = (! irFilted);
  assign _zz_22_ = (irFsm_cnt == (18'b000000011100001000));
  assign _zz_23_ = (! irFilted);
  assign _zz_24_ = (irFsm_cnt == (18'b000000101010001100));
  assign _zz_25_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111000000));
  assign _zz_26_ = (irFsm_cnt == (18'b000000001010100000));
  assign _zz_27_ = (! irFilted);
  assign _zz_28_ = (irFsm_cnt == (18'b010011001011011000));
  assign _zz_29_ = (! irFilted);
  assign _zz_30_ = (irFsm_cnt == (18'b011100110001000100));
  `ifndef SYNTHESIS
  always @(*) begin
    case(irFsm_stateReg)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boot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boo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Idle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Head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HeadL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Head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HeadH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L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2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_2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3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_3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DataEnd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L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_1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H_1 ";
      default : irFsm_stateReg_string = "????????????????????????";
    endcase
  end
  always @(*) begin
    case(irFsm_stateNext)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boot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boo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Idle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Head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HeadL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Head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HeadH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L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2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_2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3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H_3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DataEnd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L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L_1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H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_1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irFsm_stateRepeatEndH_1 ";
      default : irFsm_stateNext_string = "????????????????????????";
    endcase
  end
  `endif

  assign samples_0 = ir;
  assign irFsm_wantExit = 1'b0;
  assign io_req = irReq;
  assign io_userCode = data[7 : 0];
  assign io_dataCode = data[23 : 16];
  always @ (*) 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stateReg;
    case(irFsm_stateReg)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 begin
        if((! 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1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_1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
        end else begin
          if(_zz_2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 : begin
        if(_zz_3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4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_1 : begin
        if(_zz_5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end else begin
          if(_zz_6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7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_1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f((irFsm_bitCnt == (6'b100000)))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end else 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
          end
        end else begin
          if(_zz_8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 : begin
        if(_zz_9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10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1 : begin
        if(_zz_11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end else begin
          if(_zz_12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2;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2 : begin
        if(_zz_13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14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3;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3 : begin
        if(_zz_15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end else begin
          if(_zz_16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 begin
        if(_zz_17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end else begin
          if(_zz_18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19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
        end else begin
          if(_zz_20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 : begin
        if(_zz_21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22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 begin
        if(_zz_23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
        end else begin
          if(_zz_24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25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_1 : begin
        if(irFilted)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
        end else begin
          if(_zz_26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 : begin
        if(_zz_27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lse begin
          if(_zz_28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_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_1 : begin
        if(_zz_29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end else begin
          if(_zz_30_)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
      end
      default : begin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end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begin
      ir <= 1'b1;
      irReq <= 1'b0;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boot;
    end else begin
      ir <= io_ir;
      if(((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begin
        if((((data[31 : 24] ^ data[23 : 16]) == (8'b11111111)) && ((data[15 : 8] ^ data[7 : 0]) == (8'b11111111))))begin
          irReq <= 1'b1;
        end
      end else begin
        irReq <= 1'b0;
      end
      irFsm_stateReg <= irFsm_stateNext;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1'b1)begin
      samples_1 <= samples_0;
    end
    if(1'b1)begin
      samples_2 <= samples_1;
    end
    irFilted <= (((1'b0 || ((1'b1 && samples_0) && samples_1)) || ((1'b1 && samples_0) && samples_2)) || ((1'b1 && samples_1) && samples_2));
    case(irFsm_stateReg)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Idle : begin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1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_1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2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 : begin
        if(! _zz_3_) begin
          if(! _zz_4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_1 : begin
        if(_zz_5_)begin
          irFsm_bitCnt <= (6'b000000);
          data <= (32'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 _zz_6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7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_1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8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 : begin
        if(! _zz_9_) begin
          if(! _zz_10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1 : begin
        if(_zz_11_)begin
          irFsm_bitCnt <= (irFsm_bitCnt + (6'b000001));
        end else begin
          if(! _zz_12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2 : begin
        if(! _zz_13_) begin
          if(! _zz_14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_3 : begin
        if(_zz_15_)begin
          irFsm_bitCnt <= (irFsm_bitCnt + (6'b000001));
          data[irFsm_bitCnt[4 : 0]] <= 1'b1;
        end else begin
          if(! _zz_16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 begin
        if(! _zz_17_) begin
          if(! _zz_18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19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_1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20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 : begin
        if(! _zz_21_) begin
          if(! _zz_22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_1 : begin
        if(! _zz_23_) begin
          if(! _zz_24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25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_1 : begin
        if(! irFilted) begin
          if(! _zz_26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 : begin
        if(! _zz_27_) begin
          if(! _zz_28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H_1 : begin
        if(! _zz_29_) begin
          if(! _zz_30_) begin
            irFsm_cnt <=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1));
          end
        end
      end
      default : begin
      end
    endcase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L)))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HeadH)))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L)))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H)))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DataEnd)))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L)))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HeadH)))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irFsm_stateReg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 && (irFsm_stateNext == `irFsm_enumDefinition_binary_sequential_irFsm_stateRepeatEndL)))begin
      irFsm_cnt <= (18'b00000000000000000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是C++啊?

网友:
解码+自学习就有意思了

网友:
发上来干嘛?无厘头?

网友A:
spinalHDL,不错,就是 style B 的 FSM 应该更好读一些,然后用 StateDelay 应该能简化一些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nalHDL,不错,就是 style B 的 FSM 应该更好读一些,然后用 StateDelay 应该能简化一些代码。 ...

好主意,下一个练习就这么办

网友A:
还有就是 irBoundary 可以试试 SpinalEnum,用 SpinalEnumEncoding 构造。而且这个应该是跟时钟周期有关的,case class 的参数里面没有带配置参数。

网友:
begin...end,像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 irBoundary 可以试试 SpinalEnum,用 SpinalEnumEncoding 构造。而且这个应该是跟时钟周期有关的 ...

这个之前没用过,需要学习下

网友:
好无意义!一行注释没有,完全不知道什么逻辑,跟乱码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没用过,需要学习下

我看了一下网络上小梅哥 IR 的实现思路,准备空闲了写一下看看。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