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长时间任务运行休眠后,会不运行

楼主(2019-11-01):
avriar,ucos的其中一个任务是每次运行几十ms的串行通信程序后再休眠,现在就是运行 一段时间后休眠后再也不能被系统触发运行,再休眠前设置标志,能看出正常休眠,任务没死循环,缩短通讯长度,使之运行8ms进入休眠,然后把系统滴答定时器设置成10ms长于任务运行时间,任务正常运行不会死掉,我想问一下ucos是不是就是这样,任务运行时间不能长于系统时间

楼主:
刚刚加个标志,初始化个标志变量为0,在任务开始时设置这个变量加一,到休眠时设置这个变量减一,任务死掉后,查看这个变量是0,说明这个任务没有未休眠又被重复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加个标志,初始化个标志变量为0,在任务开始时设置这个变量加一,到休眠时设置这个变量减一,任务死掉后,查 ...

你这个是什么逻辑?休眠后你这个标志一样是0啊。千言万语不如把代码放上来

楼主:
我是怕中断后,任务被重复调用,堆栈溢出

网友:
debug看看就行吧

网友:
read the fucking source code

楼主:
现在只能把还是原来2ms系统时间,分频5次后10ms执行任务,这样的话动态刷新的数码管任务时间太长显示会闪,所以,这个动态刷新的直接用2ms定时器中断处理,这样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