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便宜的正压(3~5V)转负压(-3~-5V)的芯片吗?

楼主(2019-11-01):
    例如将5V转为-5V. 这样板子上可以同时得到+5V和-5V,目标价格1元内。

网友:
电流 纹波 指标如何

网友:
7660?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mc34063 够便宜了

网友A:
电荷泵芯片,如果电流不大的话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TP7660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芯片,如果电流不大的话

    是的,就想找这类。这类国产才能做到几毛。

楼主:
补充下:  电流50ma内,纹波要小点。

网友:
推荐TP7660之类的电荷泵芯片

网友:
随便找个12V耐压的dcdc,然后串个4148接成负压模式吧。切记,同步整流片子务必给输出串个4148,否则极易短路

网友(2019-12-07):
tps60400,SGM3207

网友:
恭喜,这个有,不贵,看过,忘了,等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