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大胡子,功放音响咨询

楼主(2019-11-02):
为了看电影爽,之前买了投影仪,现在考虑功放、音响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两样一脸懵逼,特求推荐这两样设备,主要目的是看电影。
JBL CINEMA 510CN+天龙X540功放 音响 音箱 5.1 家庭影院 电视音响 落地影院 组合音响 客厅影院 HIFI

惠威(HiVi)D3.2HT+天龙X518功放 音响套装5.0家庭影院组合木质落地式客厅KTV电视高保真音箱 全国免费安装

JBL Arena 180WH 5.1声道 家庭影院套装(含天龙X540功放)

这几个套装怎么样?如果不行,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功放和音响,目前投影仪是明基的W1070+,音响+功放最好不要太贵,加一块别超过7000

网友A:
按品牌,  往贵的买就不会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品牌,  往贵的买就不会错的了

我也想,但是钱包拉着我不答应

网友:
如果要真效果,不只是五个通道放大的问题,还要五个通道声音不一样才可以,以前买过一个盗版碟,杜比效果很好,坐中间明显感到有场感,主要感觉就是前面打枪时子弹掉在前面音箱里(如果在左边打,就掉在左边音箱那个感觉),后面打枪子弹掉在后面音箱里,只有这样才是真的影院效果,甚至有的影院都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楼主:
片源不是问题,我都是30~40G的原盘,毕竟逛PT的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还是愿意直接去影院。如果实在要在家里过瘾,建议现场听效果,之前有过类似的求助贴,可以参考下

楼主:
家里看也不错的,想看什么看什么,自由

网友B:
安装  JBL Arena 180WH 5.1声道 家庭影院套装(含天龙X540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  JBL Arena 180WH 5.1声道 家庭影院套装(含天龙X540功放)

天猫貌似有170wh功放+x1500套装,价格还没公布,说是5000+,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京东这个套装,看电影可以吧,dts解码这些怎么看?另外请教一下,看电影音响功放主要是要求哪些功能必须的?

网友:
所有的家庭影院都是忽悠,一台好功放,一对好音箱,一台好电视就行了,音源用电脑加专业点的外置解码器。投影家里别用,会后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猫貌似有170wh功放+x1500套装,价格还没公布,说是5000+,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京东这个套装,看电影可以 ...

dts解码看功放说明,有wifi控制与空里联网是基本要求,4k直通也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s解码看功放说明,有wifi控制与空里联网是基本要求,4k直通也必要。

买了天猫的那个,6999,音响由180变成170,差异是主音响少了一个喇叭,其他音响都一样,功放由天龙540变成了天龙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天猫的那个,6999,音响由180变成170,差异是主音响少了一个喇叭,其他音响都一样,功放由天龙540变 ...

出得起预算情况下买贵的,多个喇叭低音下限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