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alinux 2018.1 编译生成image.ub(zImage+ramdisk+dtb 系统起不来

楼主(2019-11-02):
我看到好多板子,两片内存都是flyby性布局, 我是使用的T型布局,软件里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吗?
我的uboot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U-Boot 2018.01 (Oct 20 2019 - 11:49:01 +0800) Xilinx Zynq ZC702

Board: Xilinx Zynq
Silicon: v3.1
DRAM:  ECC disabled 1 GiB
MMC:   sdhci_transfer_data: Error detected in status(0x208000)!
sdhci@e0100000: 0 (eMMC), sdhci@e0101000: 1 (SD)
SF: Detected w25q128bv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4 KiB, total 16 Mi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e0001000
Out:   serial@e0001000
Err:   serial@e0001000
Board: Xilinx Zynq
Silicon: v3.1
Net: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ffffffff, interface rgmii-id
eth0: ethernet@e000b000
U-BOOT for test

ethernet@e000b000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F: Detected w25q128bv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4 KiB, total 16 MiB
device 0 offset 0x520000, size 0xa80000
SF: 11010048 bytes @ 0x520000 Read: OK
## Loading kernel from FIT Image at 10000000 ...
   Using 'conf@system-top.dtb' configuration
   Verifying Hash Integrity ... OK
   Trying 'kernel@1' kernel subimage
     Description:  Linux kernel
     Type:         Kernel Image
     Compression:  gzip compressed
     Data Start:   0x10000104
     Data Size:    3936670 Bytes = 3.8 MiB
     Architecture: ARM
     OS:           Linux
     Load Address: 0x00008000
     Entry Point:  0x00008000
     Hash algo:    sha1
     Hash value:   57b9cb557d965f552a84a3e4bb59d8e223450c32
   Verifying Hash Integrity ... sha1+ OK
## Loading ramdisk from FIT Image at 10000000 ...
   Using 'conf@system-top.dtb' configuration
   Trying 'ramdisk@1' ramdisk subimage
     Description:  petalinux-user-image
     Type:         RAMDisk Image
     Compression:  gzip compressed
     Data Start:   0x103c4a70
     Data Size:    6023925 Bytes = 5.7 MiB
     Architecture: ARM
     OS:           Linux
     Load Address: unavailable
     Entry Point:  unavailable
     Hash algo:    sha1
     Hash value:   ba299c400f7e81735f164a54958b00f0929828ee
   Verifying Hash Integrity ... sha1+ OK
## Loading fdt from FIT Image at 10000000 ...
   Using 'conf@system-top.dtb' configuration
   Trying 'fdt@system-top.dtb' fdt subimage
     Description: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Type:         Flat Device Tree
     Compression:  uncompressed
     Data Start:   0x103c13a4
     Data Size:    13835 Bytes = 13.5 KiB
     Architecture: ARM
     Hash algo:    sha1
     Hash value:   2a52dca9ff6c1ad8e227818a0df9840702752abf
   Verifying Hash Integrity ... sha1+ OK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03c13a4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Loading Ramdisk to 07a41000, end 07fffaf5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7a3a000, end 07a4060a ... OK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14.0-xilinx-v2018.1 (oe-user@oe-host) (gcc version 7.2.0 (GCC)) #3 SMP PREEMPT Sun Oct 20 10:45:49 CST 2019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8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OF: fdt: Machine model: xlnx,zynq-70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cma: Reserved 16 MiB at 0x3f000000
percpu: Embedded 16 pages/cpu @ef7ce000 s34764 r8192 d22580 u65536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60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PS0,115200 earlyprintk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1007004K/1048576K available (6144K kernel code, 238K rwdata, 1560K rodata, 1024K init, 153K bss, 25188K reserved, 16384K cma-reserved, 24576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vmalloc : 0xf0800000 - 0xff800000   ( 24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f0000000   ( 768 MB)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700000   (7136 kB)
      .init : 0xc0900000 - 0xc0a00000   (1024 kB)
      .data : 0xc0a00000 - 0xc0a3b900   ( 239 kB)
       .bss : 0xc0a3b900 - 0xc0a61e44   ( 154 kB)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2.
        Tasks RCU enabled.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16, nr_cpu_ids=2
NR_IRQS: 16, nr_irqs: 16, preallocated irqs: 16
efuse mapped to f0802000
slcr mapped to f0804000
L2C: platform modifies aux control register: 0x72360000 -> 0x72760000
L2C: DT/platform modifies aux control register: 0x72360000 -> 0x72760000
L2C-310 erratum 769419 enabled
L2C-310 enabling early BRESP for Cortex-A9
L2C-310 full line of zeros enabled for Cortex-A9
L2C-310 ID prefetch enabled, offset 1 lines
L2C-310 dynamic clock gating enabled, standby mode enabled
L2C-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8 ways, 512 kB
L2C-310: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76760001
zynq_clock_init: clkc starts at f0804100
Zynq clock init
sched_clock: 64 bits at 333MHz, resolution 3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103ns
clocksource: arm_global_timer: mask: 0xff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4ce07af025, max_idle_ns: 440795209040 ns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3ns
clocksource: ttc_clocksource: mask: 0xffff max_cycles: 0xffff, max_idle_ns: 537538477 ns
timer #0 at f080c000, irq=17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666.66 BogoMIPS (lpj=3333333)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100000 - 0x100060
Hierarchical SRCU implementation.
smp: Bringing up secondary CPUs ...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smp: Brought up 1 node,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1333.33 BogoMIPS).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random: get_random_u32 called from bucket_table_alloc+0x1c4/0x204 with crng_init=0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3, 32768 bytes)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random: fast init don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zynq-ocm f800c000.ocmc: ZYNQ OCM pool: 256 KiB @ 0xf0880000
zynq-pinctrl 700.pinctrl: zynq pinctrl initialized
e0001000.serial: ttyPS0 at MMIO 0xe0001000 (irq = 25, base_baud = 6249999) is a xuartps
`k奖晛[ttyPS0] enabled
console [ttyPS0] enabled
bootconsole [earlycon0] disabled
bootconsole [earlycon0] disabled
vgaarb: load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media: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EDAC MC: Ver: 3.0.0
FPGA manager framework
fpga-region fpga-full: FPGA Region prob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m_global_tim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e59d3074
pgd = c0004000
[e59d3074] *pgd=2581141e(bad)
Internal error: Oops - BUG: 8000000d [#1] PREEMPT SMP ARM
Modules linked in:
CPU: 1 PID: 0 Comm: swapper/1 Not tainted 4.14.0-xilinx-v2018.1 #3
Hardware name: Xilinx Zynq Platform
task: ef05b2c0 task.stack: ef05e000
PC is at 0xe59d3074
LR is at __do_softirq+0x180/0x1f4
pc : [<e59d3074>]    lr : [<c01015b0>]    psr: 20000113
sp : ef05ff00  ip : 2eea0000  fp : c0a02080
r10: 00000101  r9 : c0a020a4  r8 : 0000000a
r7 : c0a3c280  r6 : 00000002  r5 : ffffe000  r4 : 40000001
r3 : c0a020a0  r2 : e59d3074  r1 : c093e310  r0 : c0a020a4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none
Control: 18c5387d  Table: 0000404a  DAC: 00000051
Process swapper/1 (pid: 0, stack limit = 0xef05e210)
Stack: (0xef05ff00 to 0xef060000)
ff00: 00000000 00000001 00200042 ffff8af9 00000002 c0a02d00 c0a020a0 00000009
ff2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945914 00000012 ef003600 ef05e000 00000000
ff40: 00000000 c011ecc8 00000000 c0152800 f8f00100 c0a03f00 ef05ff80 c0a12fd8
ff60: f8f01100 c01013f4 c0107aec 60000013 ffffffff ef05ffb4 c0a03cb4 c010b50c
ff80: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c01168a0 00000000 00000000 ffffe000 c0a03c68
ffa0: c0a03cb4 413fc090 00000000 00000000 2eea0000 ef05ffd0 c0107afc c0107aec
ffc0: 60000013 ffffffff 00000051 00000000 00000000 c0149458 00000084 00000051
ffe0: 10c0387d c0a3bbd0 0000406a c0149640 2f05006a 001016cc 00510008 11024190
[<c01015b0>] (__do_softirq) from [<c011ecc8>] (irq_exit+0x68/0xd0)
[<c011ecc8>] (irq_exit) from [<c0152800>] (__handle_domain_irq+0x80/0xb4)
[<c0152800>] (__handle_domain_irq) from [<c01013f4>] (gic_handle_irq+0x58/0x90)
[<c01013f4>] (gic_handle_irq) from [<c010b50c>] (__irq_svc+0x6c/0xa8)
Exception stack(0xef05ff80 to 0xef05ffc8)
ff80: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c01168a0 00000000 00000000 ffffe000 c0a03c68
ffa0: c0a03cb4 413fc090 00000000 00000000 2eea0000 ef05ffd0 c0107afc c0107aec
ffc0: 60000013 ffffffff
[<c010b50c>] (__irq_svc) from [<c0107aec>] (arch_cpu_idle+0x1c/0x38)
[<c0107aec>] (arch_cpu_idle) from [<c0149458>] (do_idle+0xf8/0x1a8)
[<c0149458>] (do_idle) from [<c0149640>] (cpu_startup_entry+0x18/0x1c)
[<c0149640>] (cpu_startup_entry) from [<001016cc>] (0x1016cc)
Code: 418a0404 c0804020 04000110 0e014108 (08910680)
---[ end trace efa738fb054625b3 ]---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CPU0: stopping
CPU: 0 PID: 1 Comm: swapper/0 Tainted: G      D         4.14.0-xilinx-v2018.1 #3
Hardware name: Xilinx Zynq Platform
[<c010e894>] (unwind_backtrace) from [<c010aad0>] (show_stack+0x10/0x14)
[<c010aad0>] (show_stack) from [<c0630f88>] (dump_stack+0x80/0xa0)
[<c0630f88>] (dump_stack) from [<c010cff8>] (ipi_cpu_stop+0x3c/0x70)
[<c010cff8>] (ipi_cpu_stop) from [<c010d818>] (handle_IPI+0x64/0x84)
[<c010d818>] (handle_IPI) from [<c0101420>] (gic_handle_irq+0x84/0x90)
[<c0101420>] (gic_handle_irq) from [<c010b50c>] (__irq_svc+0x6c/0xa8)
Exception stack(0xef041de8 to 0xef041e30)
1de0:                   60000193 2ee90000 00000000 20000113 c0a3dea0 c0a3e3d0
1e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a3dea4 ef040000 00000034 00000000 ef041e38
1e20: c0150d30 c0150d38 60000113 ffffffff
[<c010b50c>] (__irq_svc) from [<c0150d38>] (console_unlock+0x2b8/0x358)
[<c0150d38>] (console_unlock) from [<c0150ffc>] (vprintk_emit+0x224/0x270)
[<c0150ffc>] (vprintk_emit) from [<c01511c0>] (vprintk_default+0x1c/0x24)
[<c01511c0>] (vprintk_default) from [<c0151bec>] (printk+0x18/0x28)
[<c0151bec>] (printk) from [<c0618198>] (xprt_register_transport+0x44/0x7c)
[<c0618198>] (xprt_register_transport) from [<c061c8a8>] (init_socket_xprt+0x10/0x34)
[<c061c8a8>] (init_socket_xprt) from [<c09277bc>] (init_sunrpc+0x44/0x64)
[<c09277bc>] (init_sunrpc) from [<c0101a54>] (do_one_initcall+0xfc/0x11c)
[<c0101a54>] (do_one_initcall) from [<c0900da4>] (kernel_init_freeable+0x188/0x1c8)
[<c0900da4>] (kernel_init_freeable) from [<c0641a9c>] (kernel_init+0x8/0x108)
[<c0641a9c>] (kernel_init) from [<c01070f0>] (ret_from_fork+0x14/0x24)
---[ en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网友:
这要改貌似也是bit文件里面改吧?软件层次应该不需要改才对,我也是猜的。

网友:
把DDR降频试试
DDR3很少用T形了吧

楼主:
4层板子,所以用的T型布局

网友:
按照手册上说的ZYNQ推荐的是T型的,你可以跑下FSBL不dubug 宏打开,看看DDR能否初始化。

楼主:
把TTC配置上 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加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