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压力表4mA输出,PLC端串入量显示6.4mA,啥原因!

楼主(2019-11-03):
近期给第三方出现场维保,出现一怪事!我们是安装调试方,做的是PLC和上端系统,表头外采。
问题现象:
现场压力表显示0,4mA输出(确认无HART),PLC端串入量显示6.4mA,啥原因?
请大神们  解惑!

网友A:
无图无照片,靠猜的吗?那我就猜是采样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照片,靠猜的吗?那我就猜是采样表坏了。

呵呵   人在现场  图片一时半会儿  搞不来,维保的事    麻烦
这种情况   还第一次碰到
您指的是采样表是指哪一块?PLC是新购的,包括采集AI模块
S7-200-SMART
SB-AE系列

网友B:
哈哈哈哈我你这个plc肯定是国产的

网友C:
如果要排除PLC的问题,要先用电流表测下现场的输出电流是否就是4mA

网友D:
第三者一般会破坏人家家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排除PLC的问题,要先用电流表测下现场的输出电流是否就是4mA

郁闷的是   就地表头  输出量就是4mA,具体数值是  3.98mA!

网友:
接线错误:2线制和3线制搞混了?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者一般会破坏人家家庭的!

大气候不好   现在也就做做上位平台,项目视野宽一些,表头的东西   就不掺和了,供应商太多了!水深火热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我你这个plc肯定是国产的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固定供应商供货的
型号:
主体:S7-200-SMART
         S7-300
模块:SB-AE系列

网友C:
这种情况,估计是楼上几位说的2线制和3线制搞混,再一个就是表头和PLC地电位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照片,靠猜的吗?那我就猜是采样表坏了。

压力表靠猜,在化工厂的话!估计会爆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力表靠猜,在化工厂的话!估计会爆炸的!

有压力的设备,一般至少两块表!一块现场、一块传统机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估计是楼上几位说的2线制和3线制搞混,再一个就是表头和PLC地电位不一致的问题 ...

现场设备一般都是两线制的!高级的才带HART,一般以横河的为代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场设备一般都是两线制的!高级的才带HART,一般以横河的为代表!

是的,有的两线还带隔离,更好用,我们用罗斯蒙特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场设备一般都是两线制的!高级的才带HART,一般以横河的为代表!

是的,有的两线还带隔离,更好用,见过罗斯蒙特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的两线还带隔离,更好用,见过罗斯蒙特的多

还有艾默生的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估计是楼上几位说的2线制和3线制搞混,再一个就是表头和PLC地电位不一致的问题 ...

初步怀疑电位问题   这种情况是不是   表头未加隔离导致?
表头是客户自配的   不像大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的两线还带隔离,更好用,我们用罗斯蒙特的多

是的  HART也用过,这种情况也第一次遇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步怀疑电位问题   这种情况是不是   表头未加隔离导致?
表头是客户自配的   不像大厂的东西    ...

确实大厂的一个可买小厂的一箱的了!

网友E:
直接电流表串进去就行了,一看就知道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电流表串进去就行了,一看就知道谁的问题了

你好   感谢帮解惑,上面已经介绍了,现场安装的单独的表头空载情况下,电流表量4mA左右,此时接入电缆线,回路达成!
在此同时,在上位端PLC  AI入口处,串入电流表却发现量的是6.几mA.
最后的结果就是   现场表头显示0,但是PLC上显示数据,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大厂的一个可买小厂的一箱的了!

这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了    其实国内有几家产品还是阔以的,只是这个是客户选的   没招!
如果是地电位问题,现在该如何干它?哈哈

网友D:
两线制的压力表,是直接入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线制的压力表,是直接入PLC吗!

刚电话问了   说是信号+和信号-,预估是3线制的。现场不让拍照   抓狂

网友:
offset处理一下吧。

网友:
采集端有标定功能吗?

网友:
串个电阻测下压降算算电流刭广

网友:
串个电阻测下压降算算电流到底是多少。

网友F:
我也要想说这个。

虽没有现场过,但PLC的模拟输入有归零的设置。

最近在做类似的测量产品。

网友G:
楼主太想当然了。。。
压力表,那就加压,看看是不是线性关系。如果是线性关系,就Y=KX+B的处理方式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想当然了。。。
压力表,那就加压,看看是不是线性关系。如果是线性关系,就Y=KX+B的处理方式处理一 ...

哥们   首先感谢指点,这不是想当然不想当然的问题,加压测线性这些不是什么难度的事,还有楼上的其他兄弟   说  修正offset,这都是现场规避问题的措施!是可以“解决不归零的问题”,但这不是彻底解决4mA传输不同步的操作(反而更像规避问题,人为的拔高零电位),
现在要搞的是 出现6点几mA的原因!头疼啊  目前在往隔离和安全栅这块是测试    不知有没有效果
鬼才知道   下次出现的是不是6点几mA,难道每次都要offset一下?不至于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要想说这个。

虽没有现场过,但PLC的模拟输入有归零的设置。

如果真正的问题没找到,而去人为调零,这样是治标不治本,以后可能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真正的问题没找到,而去人为调零,这样是治标不治本,以后可能出现别的问题。 ...

这位讲的对头     所以offset 不能轻易用,还请用过的集思广益!

网友G:
那你就重新整一套PLC,将PLC主机放到传感器附近,线缆不要超过20cm,测试一下。看看数据到底是多少。看看数据是在传输层引起的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就重新整一套PLC,将PLC主机放到传感器附近,线缆不要超过20cm,测试一下。看看数据到底是多少。看看数 ...

目前手上有几台研华的工控机   和4017   模块,可以去短距离测试一下,哎     估计就是零地位问题,安全栅或者隔离栅可否解决?
目前正跟单位申请   采购此类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真正的问题没找到,而去人为调零,这样是治标不治本,以后可能出现别的问题。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的时间为了降低成本或者降低体积,产品没有做归零,需要PLC来完成归零动作。

网友I:
你上次不是说2309的问题,,输出6.4mA吗, 怎么处理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上次不是说2309的问题,,输出6.4mA吗, 怎么处理好了吗

老哥   这是两个事啊  那是我们自己的模块,这个是用户自购的表!
你们玩4-20mA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有解决之策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有几台研华的工控机   和4017   模块,可以去短距离测试一下,哎     估计就是零地位问题,安全 ...

远距离的4--20mA,数据存在零漂,那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
问题可以存在于 屏蔽电缆、屏蔽线接法、电缆线槽走线等等。
你这样加隔离栅解决不了问题的。
电流升高,估计就是电缆线槽存在了电磁干扰,导致电流增大了。

估计走线不标准,没有对信号线专门辐射电缆桥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远距离的4--20mA,数据存在零漂,那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
问题可以存在于 屏蔽电缆、屏蔽线接法、电缆线槽 ...

如果真像哥们说的走线问题  就操蛋了  问题还未解决?   不要沉    哈

网友J:
给你个主意,就地4-20mA转modbus485 另一头拿485读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主意,就地4-20mA转modbus485 另一头拿485读拉倒

老兄   那就是另一套采样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