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nStatus和CONF_DONE一直是低电平,原因可能是什么?

楼主(2019-11-03):
各位老师,我最近设计了一个Alteran Stratix III 系列  EP3SL340H1152I3N的板子。电压测试正常后焊接了FPGA,焊上之后发现quartus不能识别FPGA,检查原因发现FPGA的nStatus管脚和CONF_DONE管脚一直是低电平,相对应的CRC_ERROR一直是高电平。我测试了一下焊接FPGA后各电压管脚对地阻抗,其中 VCC,VCCL(1.1V) 到地1.5欧左右,VCC_CLKIN、VCCPT(2.5V)到地65欧左右,VCCIO,VCCPGM(3.3V)到地 2K左右。除了3.3V这个管脚到地大了一些,其它的都和实验室之前正用的板子阻抗一致。也考虑是开关电源芯片的噪声太大,但是阅读了说明之后发现load regulation和 line regulation 也都符合手册里的要求。

这里发现我是把nCONFIG这个管脚直接接高了,会是这个问题影响吗?我看手册说这个管脚不用刻意直接接高就接高了。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各位老师觉得问题还有可能出在哪里?拜托大家指导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得先说下你的配置方式,是不是a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说下你的配置方式,是不是as模式?

老师您好,是的,我是设置了as模式。是这个模式造成的吗?求解惑

网友A:
我用altera的芯片不多,特殊的io就那么多个,你可以挨个看看特殊的io有没有配对,尤其是MSEL,nCE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ltera的芯片不多,特殊的io就那么多个,你可以挨个看看特殊的io有没有配对,尤其是MSEL,nCE等 ...

老师您好,这些模式我都看了,没找到问题。我注意到就是我的内核电压纹波要比手册要求的大一些。内核电压要求正负50mv 但是我这边示波器测了一下有个正负65mV左右。会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吗?请您指导

网友B:
各电源鬼的电压对否?上电顺序是否正确?as电路是否正确?可能得话,先用jtag试试看?

网友:
在c5上遇到过类似情况,一批10个样板都这样,换上之前正常的板子的fpga就没问题了,只是批号不同,感觉有点坑

网友C:
后来也做了交叉验证,确认问题就是在芯片批次上,但是也没有找到勘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电源鬼的电压对否?上电顺序是否正确?as电路是否正确?可能得话,先用jtag试试看? ...

你好老师。我在三个电源轨加了一些电容,板子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也做了交叉验证,确认问题就是在芯片批次上,但是也没有找到勘误之类的 ...

老师您好。我加了一些电容,芯片工作了。同批次有块芯片没上电直接是短路的。。三个电源轨到地阻抗都是0.还在和商家争论。

网友:
用JTAG方式链接一下,看能不能识别到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我在三个电源轨加了一些电容,板子工作了、

那你的还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