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每过一段时间就连不上!烦死了

楼主(2019-11-03):
已换过3个路由器了(K2P,还是水星的。),准备明天打电话给电信公司了。真是无力解决。
家中的无线网,大概过段时间就连不上:
1:你的密码输入错误(第一,密码重来没有改,也不可能错,也检查多次重新输入就是不行!!)。
2:手机提示:无法连接到无线网。
但是有线的是可以连接的。
有时候,断电重启就可以了。有时候,复位路由器重新设置也不行。要来回折腾好几次。几乎每两个月就来一次。
这不,今天下午又不行了。关键是重新换个设置,家中几个手机密码全都要改一遍。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几乎用的都是手机流量。
重新断电,重新设置还是不行。全部复位也不行。
一直以为是路由器的问题,所以换了大概三个路由器,还是这样。我可以保证设置,没有加入什么过滤IP,黑名单之类的,真TMD烦躁。

网友A:
为什么有些路由器卖那么贵呢。。。。。比如asus,网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些路由器卖那么贵呢。。。。。比如asus,网件等。。。。

道理是这样说。平时家用就5部手机,没有必要非要买个高端的吧。
K2P-A1也将近200RMB了,两部都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吃灰了。

网友B:
K2P应该还是不错的,楼主要看看周围是不是信道拥挤,手动把无线设在空闲点的信道

网友C:
我的之前wifi也是一直不好用,买了AC86u之后再也没断过,7x24小时半年了

网友:
是不是被人黑了?管理员密码弄复杂一点
我自己用一台普通tplink 802.11ac路由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也是电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应该还是不错的,楼主要看看周围是不是信道拥挤,手动把无线设在空闲点的信道 ...

有可能,要不就是有人故意改重名ssid,要么是恶意攻击。还有就是手机可能不兼容。

网友D:
在上面各种故障情况下,有线都是正常的么?

网友E:
k3的2.4G今天罢工了,软路由搞起来,让它吃灰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上面各种故障情况下,有线都是正常的么?

对的,有线一直是OK的,就是无线存在问题!!

网友F:
2.4G和5G二合一的功能,如果开启了,有些设备会连不上,如果用不到5G,建议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之前wifi也是一直不好用,买了AC86u之后再也没断过,7x24小时半年了

你说是:900+RMB的那个吗?
难道我真的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G和5G二合一的功能,如果开启了,有些设备会连不上,如果用不到5G,建议关掉。 ...

没有5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有线一直是OK的,就是无线存在问题!!

手机安装个app:wifi分析仪,看下附近wifi情况

网友:
可以考虑买个低端的企业路由器,企业级的特点就是稳定

网友:
k2p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G:
K2P不刷机就是个球,我的K2P刷老毛子就没管过,没掉过线。

网友:
周围有同名称的路由器吧

网友:
大概率被黑了,菊花的也刚刚被列入黑名单 ...  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906225.htm

记得蛮久的前一段时间,很多厂家的各个型号中招,现在大部分的漏洞已经补了,

但菊花这个是刚刚爆出来的。

网友:
换ROS的路由吧,路由+AP不会超过1000块钱。

工作室用的ROS的路由+交换+AP,非常非常的稳定,已经连续运行了快一年了,除了停电,从没出过幺蛾子。现在NAS到交换机升级万兆了,交换机直接就支持,可以同时跑满几条千兆到电脑了,还是很爽的

网友:
K3用了几年了,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1.去除各类全家桶。
2.不要用智能路由器,智能,智能。
3.怀疑网络商和厂家捣鬼,也怀疑不良网站。
4.换用ros类

网友:
刷老毛子固件,我用了一年多,没关过

网友H:
是不是DHCP的IP数量不够,我上两个月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家里10多个设备连进AP(腾达 不到一百),软路由DHCP上只分了20个IP,也是经常连不上,特别是米家的空调伴侣,只能用连1个星期就自己断了,后来改成DHCP 100~200后就没有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有线一直是OK的,就是无线存在问题!!

那。。。
“准备明天打电话给电信公司了“  这不是无理取闹的嫌疑了么

网友:
低端路由器用个一年半载之后就会老断,你多重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K2P不刷机就是个球,我的K2P刷老毛子就没管过,没掉过线。

刷的华硕固件,但是两个K2P-A1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DHCP的IP数量不够,我上两个月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家里10多个设备连进AP(腾达 不到一百),软路由D ...

好的,今天我回去试试,我家用的小米摄像头看护老人的,也是因为昨天连不上,才比较着急

网友:
AC66ub1用了几年了,从没出过问题,非常稳定

网友:
我的换机历程:摩托的Qest(功能不足)-》磊科(性能不足,每周定时设置重启否则不知到什么时候卡死)-》菊花(无线不定时掉线)-》网件(当前固件满意,过去两年出现过一次管理界面无法进入、出现过一次固件升级后再启动卡死,需手工复位,国内技术支持无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是:900+RMB的那个吗?
难道我真的考虑了?

我买的时候700多,之前用过免费的斐讯,200多的网件,因为我偶尔玩游戏,经常卡顿掉线,还出现掉线无法连接,咬牙买了AC86,从来没动过,基本忘了路由器这个事

网友:
大概率是无线信道拥挤,毕竟有线都是好的嘛。建议修改SSID,固定到一个稍微空闲些的信道。

网友I:
我现在k2p 都用5g, 感觉比2.4g的稳定

网友:
也有同样的烦恼。

家里用的电信,路由器是电信一体机,也是不定期wifi连不上(有线也不行),去看路由器发现“宽带”信号灯不亮。但是重启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大概率信道问题,关闭2.4G,只使用5G频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k2p 都用5g, 感觉比2.4g的稳定

刷过华硕的,2.4G实际上下行只有100M, 5G可以到200M。 我的是联通,之前用电信有过几次掉线

网友:
你路由器的问题,上京东闭上眼睛买个1k以上的试试

网友:
我的水晶的路由器,每天必须断电重启一次,不然无线就有问题,可以连接但是不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些路由器卖那么贵呢。。。。。比如asus,网件等。。。。

网件的确实稳定X8还是很好用

网友J:
R7000挺好用的,一直在用。

网友:
我原来也是这样,后来把路由器设置成每天定时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R7000挺好用的,一直在用。

你们买路由都买这么贵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刚花160换了一个光纤猫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们买路由都买这么贵的吗?

之前用过TP的,也是机器没用多久无线就出问题,后来换了R7000+MEILIN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我回去试试,我家用的小米摄像头看护老人的,也是因为昨天连不上,才比较着急 ...

先不说路由,小米的东西,能不用就不用,以前我家也是小米摄像头,连10次有8次连不上,后来换了萤石云,没掉过链子

网友:
r6300v2 加了个小风扇,刷梅林,4年了,除了一开始有新固件刷刷,后来就没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用过TP的,也是机器没用多久无线就出问题,后来换了R7000+MEILIN基本没啥问题。 ...

我今天回去刷个梅林固件看看,买的时候,老板推荐用华硕的,就没有管它了。

网友:
5G和2.4G最好分别用一个路由器,每天路由器重启一次。

网友:
刚换了华硕的,之前也是老是断

网友:
家里两台路由,K2P刷了老毛子,TP的WR847n换RAM芯片刷了OpenWRT。
两台都很稳定,除了主动拔电源外没关机没死机(至少连续工作半年)

感觉LZ的情况不一定是路由不给力,不过可以刷一个老毛子固件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E:
k3的2.4G今天罢工了,软路由搞起来,让它吃灰一段时间看看。

软路由准备用什么硬件和系统呢?

网友:
dir825 ddwrt用多年了

网友:
之前为了用ipv6,入了个k2p,买的时候老板刷得梅林的固件,也是老是段,不知道是啥原因。精力有限不想折腾,双十一入了华硕的86u,这几天用着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路由3,矿难产品,自己拆机diy解决了一下几个硬伤,然后刷了老毛子固件,就没管过了 ...

解决了哪些硬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软路由准备用什么硬件和系统呢?

J1900+LEDE,4口千兆,4G+32G,相当的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有线一直是OK的,就是无线存在问题!!

建议你下载个inssider软件 扫一下 周边的环境 是否存在恶意的信号
如果每次重启后就可以,何不来个定时重启脚本

网友:
同样K2P,刷的官改固件,稳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漏油,usb3.0影响2.4g信号,散热

usb3.0影响2.4g信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手机问题,有的手机会经常断流,4G和无线都会有断流现象

网友:
路由器设置定时重启

网友M:
引用 网友E:
k3的2.4G今天罢工了,软路由搞起来,让它吃灰一段时间看看。

我的k3刷lede用了一段时间WiFi挂了,又去买了个k2p,第三个了,刷官改太好用了,特别里面那个爽 爽 炉。不要太方便了。感觉比lede方便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的k3刷lede用了一段时间WiFi挂了,又去买了个k2p,第三个了,刷官改太好用了,特别里面那个爽 爽 炉。 ...

问一下。k2p 刷的哪个系统?有没有教程和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理是这样说。平时家用就5部手机,没有必要非要买个高端的吧。
K2P-A1也将近200RMB了,两部都是出现这样 ...

k2p里面有个体检功能,看看是不是信道冲突,换个信道再体检。k2p太好用了,我家的丢在多媒体箱子里面都全屋没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一下。k2p 刷的哪个系统?有没有教程和下载地址?

我三个都是官改,网上随便搜,最后那个A1版本的估计比较新,要拆机用串口线加TFTP刷boot,其他的两个A2都是几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