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启动瞬间电视会黑屏一下,抗浪涌插座可解决?

楼主(2019-11-04):
如题,电视品牌是三星,冰箱国产的,怀疑是冰箱启动瞬间干扰了hdmi部分导致电视黑屏几秒

给冰箱用这个插线板,能过滤干扰吗? ”公牛(BULL)抗电涌抗浪涌插座“  https://item.jd.com/1204335.html

网友A:
会不会线太细,冰箱上电瞬间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B:
够呛,抗浪涌插座是防止雷击造成的浪涌对插座上电器的损害。
这里应该在冰箱电源线上接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呛,抗浪涌插座是防止雷击造成的浪涌对插座上电器的损害。
这里应该在冰箱电源线上接滤波器。 ...

滤波器,能推荐一个吗? 和冰箱接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是否可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线太细,冰箱上电瞬间把电压拉低了?

电压拉低也有可能,但是冰箱直接从墙上插座取电的,电视从另外一个地方墙上插座取电的,要把这墙里面的线加粗难度太大,只能先试试别的办法

网友C:
以前用的AOC显示器,开关大功率电器时,显示就会黑屏几秒钟; 附近同事的LG,联想的显示都没有问题,都我认为这个显示器设计的缺陷,抗干扰能了太差了

网友:
拆开电视机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D:
  给电视机 电源输出部分加大电容

网友:
是hdmi线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电视机 电源输出部分加大电容

这个干扰来源是冰箱,还是想在冰箱附近处理,担心他会影响家里的其他电器。如果只是把电视搞好,感觉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三星的这么靠不住?我是创维电视,冰箱是容声的,而且220线路都是一条线路,都不会这样子啊,是不是三星的电视,电源部分不好引起的

网友:
买变频冰箱带软启动有效解决对电网的浪涌冲击无谐波,功率因数高,有效净化电网

网友:
如果有条件给冰箱单独走根线

另外排除干扰源很关键,连HDMI有干扰,那看闭路时有黑屏现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的AOC显示器,开关大功率电器时,显示就会黑屏几秒钟; 附近同事的LG,联想的显示都没有问题,都我认 ...

我们公司有台显示器,开个烙铁都能黑一下

网友:
冰箱插座加滤波器,电源线和hdmi线用好的屏蔽线

网友:
应该不是电压拉低了把吧,电视应该都是宽电压

网友(2023-02-11):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的AOC显示器,开关大功率电器时,显示就会黑屏几秒钟; 附近同事的LG,联想的显示都没有问题,都我认 ...

附近同事和你的显示器在一个回路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有台显示器,开个烙铁都能黑一下

多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
应该不是干扰,而是启动的瞬间把电压拉低了,然后这个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比较窄,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Hdmi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的AOC显示器,开关大功率电器时,显示就会黑屏几秒钟; 附近同事的LG,联想的显示都没有问题,都我认 ...

哈哈,深受其害,在做自动化设备时用了几十台,都是这个鸟样,加了滤波器好一点

网友:
我的AOC显示器也会这样,偶尔感觉小区电网有干扰就会黑一下

网友:
用很火的chargpt试一下

网友F:
大概率Hdmi线的问题,换个品牌线也许就好了。
这个插座抗浪涌指的是雷击传导把,你说的需求是电源里面谐波干扰,那应该用滤波器,电源都内置滤波器emi电路的。

有外置滤波器,民用的9元一个,工业上的滤波器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Hdmi线的问题,换个品牌线也许就好了。
这个插座抗浪涌指的是雷击传导把,你说的需求是电源里面谐波 ...

才9块钱一个啊。。。
有没有拆开看过,是不是只是两个电容呢,说实话9块钱感觉都不够里面正常的共模电感的价格,
以前公司时候,这种东西动不动都是加两个零的价格,拿着很沉,里面电感铜丝是又粗又大?

网友:
冰箱功率应该不大吧

网友:
1 换根HDMI线
2 电视跟冰箱不要用同一个插座
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G:
电压跌落导致的,带个大一点的阻性负载比如电暖气,测压降在那里集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压跌落导致的,带个大一点的阻性负载比如电暖气,测压降在那里集中

冰箱才200瓦不到的负载,在能把电视机黑屏一下,电视机现在都是安卓系统,如果真黑屏了那就是系统奔溃了会有重启过程。如果系统不重启只是屏幕黑了那就是主板背光有故障了在境界状态,可以用手电照射屏幕看显示在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冰箱才200瓦不到的负载,在能把电视机黑屏一下,电视机现在都是安卓系统,如果真黑屏了那就是系统奔溃了 ...

压缩机启动电流也不算小了,如果电源回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还是要考虑,最后再排除电视机的问题

网友:
我家的冰箱空调用电都是单独的空开下来的,跟电视这类设备不在一个空开下。这样电视这类电子设备寿命能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