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直流电机驱动,为啥快速降低占空比时电压升高?

楼主(2019-11-04):
采用IR2104,组成H桥驱动,电机24V 10A,逻辑为平时SD接高电平,IN一个接0,一个给PWM。在快速降低占空比的情况下,母线电压快速升高,请问一下是通过那个回路回到母线的,为啥占空比不变的情况下,母线电压不升高。

网友:
是不是类似于能量回收?  电机产生的电能续流回到了供电 电路??

网友:
电机等效为大电容串电感,降低PWM占比时,电容成为电源,电路变成升压电路。
之前有类似讨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1194-1-1.html

网友A:
电机转子有惯性,你断了它的粮,它就吐出来给你看

楼主:
电机惯性这个我也明白,但是在正常给PWM下,电压并没有升高,PWM快速升高时也没有这个现象,或者这把PWM降为0 ,他也没升高,就是大幅度下降,但是没有降到0,母线电压就升高。是不是很奇怪。这个我感觉和2014芯片的特性有关。当右边下桥臂一直导通,左桥臂上下PWM互补导通,占空比快速下降后,母线电压可以从24V升到40V左右,占空比从75%降到10%,电流7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子有惯性,你断了它的粮,它就吐出来给你看

他是叠加到母线电压上,还是自身电压倍压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是叠加到母线电压上,还是自身电压倍压了呢

肯定是叠加在母线电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叠加在母线电压上了。

叠加回路是?

网友C:
这不就是升压电路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叠加到母线电压上,还是自身电压倍压了呢

电机减速时反电动势超过了你馈送的电压,电压反灌回你的母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升压电路的原理?

确实像,解决个大问题

网友:
软件:加长马达减速的时间。其他的硬件吸收电路,你能想到的尽管加上去。

网友:
电机减速时就是个发电机,这样就好理解了

楼主:
还是理解为boots好点,解释的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惯性这个我也明白,但是在正常给PWM下,电压并没有升高,PWM快速升高时也没有这个现象,或者这把PWM降 ...

你没坐过电动出租车吗?就是加速耗能,刹车回收,匀速耗能较低呀。

网友D:
因为电机发电,电流经过二极管回到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电机发电,电流经过二极管回到电容了

主要是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上管pwm,一个下管恒导通,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是一边的桥壁上下桥互补pwm,一边下管恒导通才会出现。

楼主:
找到个秘密,讲解不错https://zhuanlan.zhihu.com/p/87620757

网友(2020-03-13):
是不是烧MOS了,,你的电机惯性很大把 。 再加一个能量消耗装置把,,不行就控转速的变化率。

楼主:
这个回母线的电压,要高于电源电压的

楼主(2021-03-11):
做个缓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找到讲解的资料了,不过还是直接去看英文版本的,不过我感觉单端控制的续流方式,跟他的说法还是不一样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 ... e/details/108456966

楼主:
http://modularcircuits.tantosonl ... k-anti-phase-drive/     这个续流为什么会叠加到电源

网友(2021-11-11):
最后怎么处理?

网友:
用慢衰就可以自由减速,快衰会发出电流。

系统里不止有H桥这部分的电路,还有其他部分的电路和H桥一样挂在电源+-极之间,而快速衰减时,H桥充当了一个电源,给系统内其他部分的电路提供电流,相当于和原来的电源是一个并联,电机内电感释放的电流不是流进了电源,而是流进了系统其它用电器,而根据P=I^2xR可知,其他部分电路的电阻越大快速衰减单位时间内释放的能量就越多,因此形成了快速衰减。而慢速衰减因为没有电阻消耗电流,所以电感能量释放的就比较慢,因此叫慢速衰减。

可以看到,慢衰电流会消耗到电机自己内阻上,方法是下管全开即可。电机会快速减速因为线圈电阻很小,电机会立刻把残余的动能换成热量,剩余动能过大有可能损坏电机。

快溯爱就是全部管都关闭,4个体二极管是一个整流桥,不管什么的方向,会让电机变成系统Vbus供电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