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和SS14肖特基二级管搭建的串口电路收发有问题?

楼主(2019-11-04):
RT,最近帮人做了一个项目,倒是挺简单。用的就是串口收发指令。
但是要:兼容3.3与5V的。
于是采用方案是:发送按照高电平5V发,接收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我这边测试:与CH340,与CP2102,还有单片机3V3电平都能正常通信。
然后发到他那边,也可以与他那边的CP2102通信,但是就是不能与他的设备通信(此设备比较成熟)(远程调试模式,发现设备没有响应:要么是我这边发有问题,或者接收有问题!)。此外:CP2102能与设备通信。
是不是我的设计存在缺陷?需要什么改进吗?
下图:使用是单片机:STM8SF003,用的3V3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电路看起来没问题,就怕是不是线接错了这种低级错误。
示波器看看波形呗。
还可能要注意的是供电顺序,假如你的板子不接5V,而设备有电,可能通过
R2窜入板子,使单片机复位不良之类的,可能接上5V后单片机就没工作。
程序运行有没有指示灯持续闪烁什么的?可以看出单片机是否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看起来没问题,就怕是不是线接错了这种低级错误。
示波器看看波形呗。 ...

主要是远程操作的。
今天等会去拿快递拿回来自己测试一下,看看什么问题!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怀疑在:设备的接收电路是不是存在什么样的特殊设计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远程操作的。
今天等会去拿快递拿回来自己测试一下,看看什么问题!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怀 ...

嗯,补充了一下:
还可能要注意的是供电顺序,假如你的板子不接5V,而设备有电,可能通过
R2窜入板子,使单片机复位不良之类的,可能再接5V后单片机就没工作。
程序运行有没有指示灯持续闪烁什么的?可以看出单片机是否在运行。
(肖特基的漏电流较大,也可能通过它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为何不直接串个几百欧姆的电阻了事。
SS14换成1N4148试试呢
看了下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
对方设备的TXD、RXD反了? 开个玩笑。
从您的描述来看,对方的CP2102可以和你的MCU通信,可以和他的设备通信,那么你的MCU和对方的设备TXD/RXD是没有交叉的,因此不排除这种可能,低级错误很容易犯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终的结果是:把R1换成10K就可以了。原因是:对方的设备输出驱动能力太弱!

网友:
串口的驱动能力,有没有相关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