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可以做正公差的PCB厂家

楼主(2019-11-04):
寻求可以做正公差的PCB厂家
上次做的板废了,太薄了一点,但又在厂家的正负公差范围内,也找不上厂家,
正公差就是0.8mm厚,做出来厚度大于或等于0.8mm,不能少于0.8mm,
想找一家可以做正公差的PCB厂家,烦请各位网友推荐,谢谢!

网友:
直接做1.0厚的?

网友:
对电路板的厚度要求这么高,应该先考虑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
这是设计的啥东西,要求这么高

网友:
出得起苹果工艺的钱么? 出的起,直接找行业前3做板子就行,出不起乖乖的改自己的设计

网友:
如果楼主是做阻抗控制的板子,就可以设计为正公差,如果是像JLC的,那就只能靠厂家。

网友:
可以要求的

楼主:
很多厂家不接受正公差,其实是电路板做好卡在外盒里,那个卡槽已经做好是这样,板子薄点就卡不紧,各位网友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厂家不接受正公差,其实是电路板做好卡在外盒里,那个卡槽已经做好是这样,板子薄点就卡不紧,各位网友 ...

卡槽的位置做焊盘,上锡,或用其他垫材填充。
能接受控制板厚的厂家,LZ接受不了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厂家不接受正公差,其实是电路板做好卡在外盒里,那个卡槽已经做好是这样,板子薄点就卡不紧,各位网友 ...

拿个泡棉顶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所以为什么一个公司要有个好的产品经理。有那么多方法可以让板子卡紧,偏偏选择了个最难的。

楼主:
以前做过很多次板,也没指定要求正公差,厚度都在0.8以上,
但最近一次做薄了,再要求指定做正公差,很多厂都不接指定正公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做过很多次板,也没指定要求正公差,厚度都在0.8以上,
但最近一次做薄了,再要求指定做正公差,很多厂都不 ...

要求这么高?做1.0的不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这么高?做1.0的不行嘛

1.0是个好的建议,可以考虑,

网友:
公司的SE 干啥去了

网友:
我们单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只能说 这种工艺要求是自找苦吃。  有n种办法来卡紧板子,为什么要选难度最大的呢  而且还要求到0.x mm这种精度。  先问问自己设计的产品属不属于高精密设备再说。

网友:
你用1.0的板子就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