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拼版,带边的那种,是否板边上有定位的标识?

楼主(2019-11-04):
问一下:做批量拼版,带边的那种,是否板边上有定位的标识?供贴片机定位用?急!准备下单了!

网友:
都有make点,板厂也可以加

网友:
客户自己加好工艺边,如没特殊要求,会在工艺边上增加MARK点与定位孔。  要求嘉立创拼板加工艺边,会在工艺边上加上定位孔与MARK点。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您好,这个分情况:
您自己画的拼板文件,您自己需要帮在工艺边上画好定位孔与MARK点,您没帮画的,不会帮添加这2个内容上去;
选了帮嘉立创帮拼板出货,下单时一定要帮选,【需要工艺边】(宽度一般5MM一条边,自动跟随MARK点),才会帮加上MARK点与定位孔;选了 不需要 工艺边,不会加定位孔与MARK点;
另外带SMT的订单比较特殊,据当时实际需要,板内会随机帮加上在这边贴片后,分板下来所需要的板内定位孔(是针对整个大工作板来考量的,对于您单款板内不一定对称),但是不会帮加板内MARK点。
以上请知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