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和电脑或手机近距离无线通信方案,蓝牙?WIFI?

楼主(2019-11-04):
数据流量不是很大,实时性要求也不高,就是设备有故障时发送信息给使用者,使用者也可以通过手机查看设备信息。
SIM卡方案国外很难弄,卡流量,兼容等都是问题。
那么只有蓝牙和WIFI两种方式了,WIFI的距离远些,有了解这种功耗和成本的么?

网友:
BLE广播就行,手机扫蓝牙就能获取数据,都不用连接

网友A:
手机的话就蓝牙,不用考虑WIFI,除非你的WIFI能连接网络,不然就会被用户骂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话就蓝牙,不用考虑WIFI,除非你的WIFI能连接网络,不然就会被用户骂娘 ...

Gopro就是用的WIFI啊,手机通过WIFI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