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装机剧烈故事,光驱位换固态,居然不能引导?

楼主(2019-11-05):
笔记本是联想L421,PE进去后能看到固态盘,总不能把这个固态盘当数据盘使了吧?

网友:
楼主, 右边说得很清楚,光标移到操作项,按一下x就可以包括或不包括此项。

网友A:
装个easybcd设置一下可以解决,我的笔记本就是这样做得

网友:
那就换下位置嘛,固态放原来硬盘位,光驱位放原来的机械

网友:
不懂英文,肯定也没有看说明书

网友B:
磁盘一是逻辑分区,不是主分区,当然不能引导

网友:
对就站长说的要X  再移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懂英文?  右边说得很清楚,光标移到操作项,按一下x就可以包括或不包括此项。 ...

英文不好,但简单英文还是能看懂的,给第一图目的是想说明,装好的固态硬盘为何没有显示?

网友D:
实在不行,把固态放到原来硬盘的位置,把原来硬盘放到光驱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把固态放到原来硬盘的位置,把原来硬盘放到光驱位。

LZ找错位置了。应该到配置硬盘启动选项里面。

网友:
bios里没有识别固态的型号,按照USB CDROM的模式来引导SSD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英文不好,但简单英文还是能看懂的,给第一图目的是想说明,装好的固态硬盘为何没有显示? ...

这个ATA HDD5就是你的第二个硬盘。关闭移到它,然后x, 就可以移动到启动许可。

再将它移到最上面位置,启动的时候就是它了。

u额可以开机的时候按F12, 会弹出启动盘给你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找错位置了。应该到配置硬盘启动选项里面。

联想的BIOS 只能在这里看硬盘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ATA HDD5就是你的第二个硬盘。关闭移到它,然后x, 就可以移动到启动许可。

再将它移到最上面位置, ...

对对对,
联想bios里面并不是按照位置来确定启动顺序而是按照设备类型和编号来标记的.

比如u盘格式化为usb-hdd和usb-fdd在bios是不同的启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区格式是MBR还是??

这个老BIOS,分区当然是MB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一是逻辑分区,不是主分区,当然不能引导

我是想用磁盘0引导,这个盘是刚装的固态盘,原来的机械硬盘里有主分区C盘的,被我干掉了,现在的磁盘1就是原来的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对对,
联想bios里面并不是按照位置来确定启动顺序而是按照设备类型和编号来标记的.

感谢楼上的朋友和老大的帮助,已按两位意思处理了BIOS启动顺序,依然不能让固态引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easybcd设置一下可以解决,我的笔记本就是这样做得

经历过N多失败后,想试试您的方法,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H:
升级最新的BIOS看,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e.........
LZ,你电脑不能从光盘启动吗?没有电脑不能从光驱启动吧?
能从光盘启动就可以从光驱位的硬盘启动,过了接口BIOS也不知道它是人是狗

网友:
楼上,我有台NEC原装小主机,接光驱的SATA口还真不能认硬盘,只认光驱,BIOS真的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历过N多失败后,想试试您的方法,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关键词已经有了,自己搜教程就行了,我用这个是因为我的笔记本机械放光驱位会休眠,每次访问都会唤醒卡一下不爽,用来解决你的问题也是可以的,原理看起来像是初始引导还是写在在机械盘,然后会跳转到光驱位启动,具体细节不清楚

网友I:
我的DELL原裝機,bios啟動時如果接雙硬盤只能第一sata口啟動,瑪蛋接光驅就可以第二sata口啟動。如果兩個硬盤都有系統只能第一口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DELL原裝機,bios啟動時如果接雙硬盤只能第一sata口啟動,瑪蛋接光驅就可以第二sata口啟動。如果兩個硬 ...

尝试f9看看能否第二硬盘启动?

网友:
光驱肯定可以引导的,以前装机就是从光盘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和老大的帮助,已按两位意思处理了BIOS启动顺序,依然不能让固态引导 。。。。

你把hdd2 ,hdd4 移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级最新的BIOS看,不行就放弃吧

我倒是用升级bios的方法解决过联想本不识别4g内存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基于L421的固件,一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F:
bios 好像没识别出来光驱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bios 好像没识别出来光驱位设备?

这个才是我发此贴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hdd2 ,hdd4 移上去啊。

移动过了,依然如故。。。。。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尝试f9看看能否第二硬盘启动?

手動按F9可以選,問題他媽的BOIS就是不能設置第二sata口自動啟動,DELL原裝機通病,單獨掛第二口可以啟動,兩個SATA口都掛硬盤只能第一個硬盤啟動。怕你這個筆記本也是這個邏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動按F9可以選,問題他媽的BOIS就是不能設置第二sata口自動啟動,DELL原裝機通病,單獨掛第二口可以啟動 ...

是否与主从有关系?

PS:看你文字,莫非您来自宝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与主从有关系?

PS:看你文字,莫非您来自宝岛?

原生中国人,不過在寶島分支工作罷了。SATA又不是IDE,拿來的主從。

网友:
似乎没有识别到 SSD啊

网友J:
撸主我也有个笔记本也是这样,后来没招,只好把原来硬盘换SSD。光驱位放机械硬盘。

网友:
bios里面没有识别到新装的固态盘。

网友:
碰到过跟LZ一样的问题,只能用36楼换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撸主我也有个笔记本也是这样,后来没招,只好把原来硬盘换SSD。光驱位放机械硬盘。 ...

您的笔记本是何型号?

网友K:
一般这种发帖用词都不当的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是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这种发帖用词都不当的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是人的问题

本意是弄个惨烈,输入法出意外搞成了剧烈,不太影响发帖意图,就偷懒没有改了,不知您有何指导,敬请赐教。

网友L:
搭车同问:
ThinkPadE550(出厂不带光驱),换原机械硬盘为SSD,机械硬盘使用光驱位硬盘盒安装,发现SSD启动后找不到机械硬盘,开机BIOS中也找不到机械硬盘,有网友遇到过吗?如果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笔记本是何型号?

宏碁的 具体忘记了,14年买的。i5-4200U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搭车同问:
ThinkPadE550(出厂不带光驱),换原机械硬盘为SSD,机械硬盘使用光驱位硬盘盒安装,发 ...

您的情况比我这还要惨烈,您的光驱位硬盘是在SSD为主引导并启动的情况下依然看不到该硬盘,那可能就意味着你的光驱位不支持双硬盘(或者固态+机械),您尝试用一个光驱装进光驱位看能否引导?

网友:
lz我建议你 光驱位装机械硬盘,原有的硬盘位放固态硬盘。

因为我之前用过一台华硕的电脑,光驱位的传输速度只有250MB,而原有的硬盘位传输速度是5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情况比我这还要惨烈,您的光驱位硬盘是在SSD为主引导并启动的情况下依然看不到该硬盘,那可能就意味 ...

汇报一下,之前的记忆有点出入,昨天又试了。
1.BIOS可以发现两个硬盘SSD和机械硬盘
2.F12可以选择从那个硬盘启动,选择SSD正常启动,选择机械硬盘可以进入windwos启动选择,出现徽标不久蓝屏(机械硬盘换SSD的那个接口可以正常启动,现在是在光驱口测试)
3.当选择SSD启动后,进入桌面,机械硬盘就看不见了,win7,win10都一样。
4.用深度启动U盘启动后,也只能看到SSD,但是如果停留在深度启动选择页面,直接选择DG硬盘分区,则可以发现机械硬盘!只要进入windows就看不见了,DG也不行。

网友M:
楼主这个算不错了,我的老掉牙的联想SL510,光驱位放了机械盘,原机械盘位换了固态,最后BIOS里,根本看不到光驱位的机械盘,想着万一系统崩了用机械硬盘的备用系统重新来过都不行,必须U盘PE。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算不错了,我的老掉牙的联想SL510,光驱位放了机械盘,原机械盘位换了固态,最后BIOS里,根本看不 ...

我的和你一样,不比你的好。我直接就把机械盘的c盘干掉了并到了d盘,系统崩了直接重装,根本就不打算让机械盘启动,还可以扩大d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