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看下上面这个是蜂鸣器吗?有图

楼主(2019-11-05):
请大家看下上面这是蜂鸣器吗?可否给个链接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A:
有些像发光器件,拍下背后的驱动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像发光器件,拍下背后的驱动照片。

是一种发声器件,驱动电路大致如下:

网友B:
是不是声波驱散用的?

网友C:
难道是超声波定向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声波驱散用的?

是的,想看下这个蜂鸣器的资料,您有推荐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超声波定向喇叭?

搜了这个关键字没有找到相似外形的,这个可以发出高分贝刺耳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想看下这个蜂鸣器的资料,您有推荐的链接吗

我这有做这类产品,不过我没接触过,应该是找扬声器厂定做的。

网友:
https://www.cuidevices.com/product/resource/cpe-4485.pdf

网友D: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683/TP453212-1-359838.pdf

网友:
http://www.nh-technology.de/down ... SGBD-216PZ4632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683/TP453212-1-359838.pdf

太感谢了,有TB的购买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有TB的购买链接吗?

没有,我们正在用这个buzzer。几个品牌都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我们正在用这个buzzer。几个品牌都是差不多。

可以问下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这东西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