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板,打样和小批量生产如何画板,包含外形与V割

楼主(2019-11-05):
RT ,需要先打样5-10片,然后再用同一个文件小批量生产1000片,对每块小板的外形尺寸有要求(要卡在壳体中)想确认一下几个问题:
1.如图中需要将异形的板外形做出来,每块小板的需要铣掉的部分怎么画(画在哪一层,镂空部分怎么标注)?
2.V割那几条线画在哪一层,是否需要和接单人员特别说明哪些线是V割的?
3.由于小批量和打样生产方法不一样(打样是和别人拼成一个大板),是不是文件上要调整画法,我是希望能用同一个文件做小批量,避免出现问题?

说明一下,不需要SMT 仅仅做板子就行,小批量会开个钢网叫阿姨贴

attach://486279.jpg

大板

大板

网友A:
打样不行的,打样要用邮票孔不能用V cut.
邮票孔掰开就有牙齿印。
所以你还是分开做吧。

你这个东西 电阻看上去像0805,

开个钢网找个小妹贴手工贴就好了。贴个5大片基本上可以做小批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样不行的,打样要用邮票孔不能用V cut.
邮票孔掰开就有牙齿印。
所以你还是分开做吧。

仅仅制板打样我记得可以v切啊 就是SMT不能用v切

网友:
smt只能50片,你这1000片就自己找厂子焊接吧

网友:
1. 锣空区与V割线,都可以做到外形层。

2. 如打样做的单支,需要拼板。可以样板反单,下单的时候选要拼板生产。

要注意确认,拼板方式是否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仅制板打样我记得可以v切啊 就是SMT不能用v切

哦哦 我以为楼主是要SMT。

网友B:
不需要SMT打样的话可以V割的,画在外形层,最好在V cut的线旁边,板外画个箭头注明这是V cut线就可以了

楼主:
收到明白 感谢诸位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SMT打样的话可以V割的,画在外形层,最好在V cut的线旁边,板外画个箭头注明这是V cut线就可以了 ...

SMT不可以VCUT,那回来怎样分割?

网友:
每一列板与板之间开1~1.5mm的铣槽,列与列之间可以用V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T不可以VCUT,那回来怎样分割?

邮票孔

网友:
楼主这个拼版的间距还可以缩小,V割的地方没必要再加一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T不可以VCUT,那回来怎样分割?

是这样来分板的,谢谢。

网友D: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AD软件外形层锁定及同一层: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以上的内容,请帮参考,谢谢。
另外:
V-CUT(V割)板框线的中心线距离导线的边线或铜皮(焊盘边)的距离不小于0.4mm;
CNC (锣边)板框线的中心线距离导线的边线或铜皮(焊盘边)的距离不小于0.3mm;

还有无论是V割(正负0.4MM),还是铣边(正负0.2MM),都有正负公差;对于卡壳板做不到严丝合缝的哦,请知悉。     外形精度高一些的,可能冲模具的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收到 十分感谢